探讨运放的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1-07):
运放的两个重要指标: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以前没怎么关注过,因为大部分运放用的都是LM358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下。 我用LM358搭建了一个减法电路(增益为1) 目的是 将我的信号 减掉一部分直流分量,落到我的AD可以采集的量程内.现在有两个问题,比较困惑。 关于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的问题,坛子里有人讨论过,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先说正弦波 :图1是输入1KHZ 时LM358的输出 幅值是-1V~1V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图2 是输入信号10KHZ的时候运放的输出,信号开始畸形。
图3 是输入信号 20Khz 时 ,信号变形的更加厉害了。

我的问题是: LM358的增益带宽积是1Mhz 。增益是1 ,也就是说最大可以到1Mhz  可是为什么20Khz 就失真成这样了?

楼主:
再看方波:

方波的边沿如此的不陡峭,我想另一个因素就是LM358的压摆率太小。0.几V/us   频率越高  方波的边沿越陡峭 但是因为压摆率不够,导致 输入信号频率越高,边沿越平缓。
所以我实际要采的原始信号是这样的

但是经过LM358输出后的信号变成这样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 请推荐几款常用的高速运放

网友A:
运放的GBP、压摆率和应用电路的增益倍数都会影响到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正如LZ上面的测试一样,坛子里以前有高手贴出过详细的推导公式,可以搜搜看。
高速运放各家品牌都有不少型号,看楼主要处理的信号吧,比如SGM722/LMV722,SR在8.5V/uS、4.9V/uS, GBP 10MHz,当然也有几百MHz带宽的运放,比如AD8062/SGM8092, SGM8052等等,都有不少的客户使用

网友B:
GBW 指的是“小信号增益带宽积”

网友C(2013-04-25):
GWB是小信号的概念,GWB决定了SR,但对于受制于电源电压的运放来说,小信号的SR显然大于实际的SR。
你的这个不像是SR的问题,很像交越失真。
你应该试一下电压跟随器方式时的情况,看看20K以上是否有失真。
作为差动放大电路,你的REF是否准确,是否在波动都是问题,波动有可能带来某种振荡和失真。
总的来说,交流放大,应该用通交隔直电容的方法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WB是小信号的概念,GWB决定了SR,但对于受制于电源电压的运放来说,小信号的SR显然大于实际的SR。
你的这 ...

大师,你这第一句看不懂,求解:

GWB是小信号的概念,GWB决定了SR,但对于受制于电源电压的运放来说,小信号的SR显然大于实际的SR。

1,GWB是啥字母的缩写?
2,GWB既然是小信号,它怎么就决定了SR了?
3,SR和电源电压关系是什么?
4,SR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小信号SR“时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你不懂的居然有这么多!那你整天还忘谈神马分析设计是干神马完?
GWB就是GBW的意思。GBW是小信号概 ...

大师果然学识渊博,佩佩服服。

我要憋的慌找不到WC,可以进CW。
后面那些高论,请问你是在哪看到的??能否提供书名或网址,让俺也见识一下?

网友E:
Windh1大师说的很客观,其实就是交越失真。运放输出级实际大部分都采用甲乙类互补结构。所以信号幅度稍大,就表现出乙类功放特有的平坦交越失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师果然学识渊博,佩佩服服。

我要憋的慌找不到WC,可以进CW。

你这个书呆子,看了3米高的书,还不知道GBW与SR的关系可以推导出来吗?
你难道不知道这与米勒电容有关吗?
好好翻番书,你应该能够找到两者成正比的关系。

网友D:
我们说某一定理或规律时,应该在某一条件成立下具有普遍性。
谈论SR和GBW等关系时,也应该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大师说人家是书呆子,自己知识范围却紧扣教学大纲。

对于741类的老运放,根据SR和GBW的表达式,二者列个方程组,即可得到SR=2Vt*GBW(Vt为热电压)
据此,大师记住了SR由GBW决定的结论。

请问大师:使用该 结论,得满足什么前提条件?

请问大师:像OP37类的运放,也能套用这一结论??

现代运放,高速高精度是发展趋势,而米勒电容却是天敌,所以高速高精度设计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米勒电容,就算用,也要尽量小。
比如某款运放,为了避免使用米勒电容,整整多用了18个反馈环补偿。
请问大师:此类电路的SR与米勒有何关系??

741的SR是0.5,绝大多数应用中都太小了,在保持运放后级包括米勒电容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在输入入级加个简单的正反馈就可以把SR提升到几十伏/us,请问大师:你这个东西还能用吗?

自己死记硬背教课书,口口声声说别人是教科书受害者?:Q

鼓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说某一定理或规律时,应该在某一条件成立下具有普遍性。
谈论SR和GBW等关系时,也应该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

SR与GBW成正比,但不时你的那个公式。
米勒电容对于云放来说是必须要用的,否则增益太大,相位裕量严重不足,运用米勒电容就是进行滞后补偿。
这当然就降低了sr。可以说米勒电容决定了GBW。
你的18个反馈,可能是你理解有误,如果你没有理解错误,正反馈提高SR也不是神马好办法。
云放的理想境界就是GWB足够大,同时相位裕量还在90度左右,方法有多种,但目标就这一个。

网友F:
交越失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R与GBW成正比,但不时你的那个公式。
米勒电容对于云放来说是必须要用的,否则增益太大,相位裕量严重不 ...

这几句话,忽悠外行足够了

采样激将法,把别人技术学去了,嘴上便宜也没少占,真是两全齐美。

网友D:
闲着没事,再和你这三脚猫功夫玩会:
米勒在本坛说的太多了,大家都腻了,环点新东西:

下图是模电书上的,请问虚短虚断大师:如何从物理意义解释该电路工作原理?

你这事神马狗皮电路,是人画的吗?你连起码的都不懂!你是想证明自己的无知无能与无用吗?
朽木不可钓也!

网友D:
虚短虚断大师:上面那个药难了,就环下面这个简单的电压跟随器,请论述其优缺点:

你这个依然不是人画的,你的确狗皮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R与GBW成正比,但不时你的那个公式。
米勒电容对于云放来说是必须要用的,否则增益太大,相位裕量严重不 ...

好,那就接着驳这位没读过几天书的:

米勒电容对于云放来说是必须要用的,否则增益太大,相位裕量严重不足

我要不用米勒电容,照样能让它稳定,你打自己两嘴巴子?

你的18个反馈,可能是你理解有误,如果你没有理解错误,正反馈提高SR也不是神马好办法。

我如果把芯片手册贴出来,证明我没错,你打自己两嘴巴子??

云放的理想境界就是GWB足够大,同时相位裕量还在90度左右,

这是你家产的理想运放?

理想运放就是本大师所说的,这也就是运放的设计目标。
18个反馈,肯定是你有看不懂了,想快湾摩脚底请教,事实证明,你经常看不懂电路,而胡乱解释电路。
米勒电容式必须的,你如果不用,请你设计一个120db,90度香味余量的运放,看你不用米勒电容能否实现。两极MOSFET运放,AB输出。
现在本大师,恢复一下,x7这个狗皮不懂的,虽然不指望你能看懂,但本大师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

网友G:
GWB就是GBW的意思。

大师果然学识渊博,佩佩服服。
我要憋的慌找不到WC,可以进CW。

网友D:
下图是和widlar基准同样经典的不唠嗑基准,教科书书上也有,我赌W1+W2也计算不出直流工作点(要完整)

你既然不懂,向知道,那么就牢牢实实地说“大师,学生不懂嗲路,请大师执教,谢谢大师”否则没戏!
既然你已经说了不用米勒电容,你可以设计运放,那么本大师把题目给你了,你不做,你还是人吗?

网友D:
再简单点: 请问系统分析中负频率(-f)是什么意思?延迟积分器和非延时积分器有何区别?为什么药使用虚数?为什么使用I/Q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大师谈论技术问题,部分号怀仁,技术问题该怎么找就怎么着!
这个电路,毫无疑问,能照着作的,比比皆 ...

首先要证明虚短和虚断的成立,如果同相端电压增多,则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电流都增大,而导致同相端电压的减小,故同相端电压如果高于反相端,则导致同险段电压减小,如果低于反相端,则同相端高于反相端,所以同相端不能高于也不能低于反相端,故虚短成立。因为电源电压有限,运放开会放大倍数很大,所以净输入几乎为0,所以虚断也是成立的。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不愧是大师级人物啊,高!!!!!!!!!!!

我证明任意三极管都满足虚短虚断给你看,作为回报:

如上图所示:因为VIN~=0.7V,很小,所以满足虚短;又因为IB是uA级的,很小,所以满足虚断。所以任意三极管满足虚短虚断,证毕!

我把负反馈精华都奉还给你了大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xu7,你已经从本大师这里,学到了反馈的精髓,这是你鼠标里绝对学不到的,还不赶紧给大使下跪拜谢! ...

“大师”又改“大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7 “120db,90度香味余量”加米勒电容就可以实现。
你说华药算数,使你主动提出来要设计无米勒电容的运放 ...

外行:120,90这两个指标你设计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行:120,90这两个指标你设计不出来怎么办?

徐达无赖7号,使你自保粪蛹要设计的,你还耍无赖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行:120,90这两个指标你设计不出来怎么办?

你总是风大雨点小,说神马要设计无米勒电容运发拉,由姚算神马铃机电了,完全都是吹牛吓唬人玩的,你自己吹的牛,你一言也作不出来,徐达无赖7号!

网友D:
好了,二呆子,今天就玩到这吧,俺还有事
90度是谁说的,大家查下便知。
目前世界上,貌似还没有人设计出来90度的。

不是说“朽木不可钓也”吗?怎么还拉着人家不放呢?
不会i,就要逃跑,谎称有事,你咋不说你要上CW呢?你咋不说你要出国呢?

网友H:
恩,大家对表像的认识已经登峰造极了。

徐达无赖,换个马甲,有重新上针了!

网友I(2016-12-25):
引用 网友D:
我们说某一定理或规律时,应该在某一条件成立下具有普遍性。
谈论SR和GBW等关系时,也应该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

请问,提升SR的方法能不能指教一下,你说的加一个正反馈是怎么提升压摆率呢

网友J:
Well,Well,Well。

本大师给归纳总结一下就可以都恍然大悟了。

几乎所有运放都是积分补偿,也就是你们所谓的米勒电容补偿。

这是很小儿科的。

因为自控工作者早就放弃积分补偿而使用比例积分补偿了。

然而LM358通过其电路可以明显看到这是一个十足的教科书中的乙类。

所以存在交越失真。

没有任何偏执电压,或偏执电压为0。

因为积分补偿,所以带宽有限。

更为严重的就是还是用了电流元。

这就是雪上加霜地变的更差了。

OP37和5532之类的,是3级放大,用了所谓的教科书中的NMC补偿,其理念依然就是积分补偿。

也就是说。

电子的反馈工作者,只知道积分补偿的效果,然而带宽和SR的大幅降低,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几乎没有能用于20K带宽的交流放大的运放存在。

你所谓的18个反馈回路早就的小积分效果的放大电路。

依然没有发现问题的实质。

你20楼的那个电路。

值得称赞。

但依然无法逃出自控工作者的法眼。

20楼电路的设计思想很好。

然而本大师也了解到。

即使电子工作者。

特别是开关电源的工作者。

例如TI的某资料提到。

前馈电路可以提供零点。

这很了不起。

看来即使电子工作者也可以具备自控的素质。

你的20楼的电路也不过如此罢了。

能设计20楼电路的人,肯定是直觉的感受,想降低输出电容的不利影响。

然而这一切都有理论依据。

仅仅就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无法理解罢了。

因此,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聪明人自然知道了如何提高SR的方法。

即使电子工作者能发明看似创新的反馈电路。

但是无法逃出本大师的法眼。

因为一切的本质不过就是一个PID罢了。

电子工作者在放大反馈的领域。

以前和目前以及以后要做的。

不过就是重复自控原理教科书的内容罢了。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电子工作者意识到PID才是他们反馈放大工作的终结 。

依然走在前往PID的道路上。

但很快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电子的反馈工作者会认识到本大师的教导并且可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目前的电子反馈放大电路仅仅就是知道积分补偿。

但20楼电路的设计者已经可以走在PID的道路上。

仅仅就是他们还没意识到罢了。

然而20楼电路的设计者。

是可歌可泣的并且值得称赞,毕竟已经可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然而无论如何。

电子反馈放大工作者的归宿也不过就是一个PID罢了。

谢谢大家1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虚短虚断大师:上面那个药难了,就环下面这个简单的电压跟随器,请论述其优缺点:

...

这是一个超级跟随器。

工作原理就是上面的MOS电流增大的时候,下面的减小,于是输出电流增大了一倍。

作为反馈相当于放大倍数增大了一倍,于是跟随效果更好。

其实CLassAB也是如此道理。

这个电路没有缺点。

也可以启动。

但其实意义不大。

对于运放模式设计电路来说,在大环路反馈之中。

开环放大倍数增大了一倍。

这当然很好。

但是实际电路中,肯定无人这样设计。

实际电路肯定都是ClaSAb的结构。

而且聪明人肯定会用提高了N倍的放大倍数的电路,而不是使用才放大了2倍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下图是和widlar基准同样经典的不唠嗑基准,教科书书上也有,我赌W1+W2也计算不出直流工作点(要完整)

此类电路是无法计算直流工作点的。

这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杰作。

使用定性的小学生都能理解的负反馈理念就可以设计了。

而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因为反馈。

所以这个电路会保持稳定。

也就是说如果输出电压变化,那么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抑制这个变化,于是乎输出电压即维持了稳定。

所谓的稳定,在这里就是变化很小的意思。

但这个电路是没有输入的,就像运放电路的那样。

维德勒电流元保证了I2电流几乎不随温度变化R1和R2的电压也是基本确定的。

如果其他因素导致输出电压变化,那么这里的大环路反馈可以进行强有力的抑制,所以就保证了输出电压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