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电路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简单的电路功能,电路如下,在开关断开时,5V电压通过可控硅MCR100-8提供给负载,当开关闭合时,可控硅关断,负载断电,但是实际连接电路时,发现有的可控硅可以正常控制电压通断,但有的可控硅在开关闭合时无法断开电压,可控硅丝印的型号都是MCR100-8,只是丝印上有些地方和能正常控制的可控硅丝印有些不同,请问大侠是元件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A(2013-01-07):
MCR100 是个单向可控硅, 应该是可以控制开通, 不能控制关断.
这是晶闸管的特性

网友B:
果断的换PMOS管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试试AO3401

网友C:
当负载电流达到闸流管的闩锁电流值IL 时,即使断开门极电流,负载电流将维持不变。只要有足够的电流继续流动,闸流管将继续在没有门极电流的条件下导通。这种状态称作闩锁状态,即是说,一旦触发导通,门极将失去作用,不能控制其关断,要实现关断只有两个条件:回路电流换向或者电流小于IL;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给门极提供一个反向电压(负),不过电路上实现将要复杂一些而且并不可靠;
所以,建议楼主修改方案吧!

网友D:
1.普通可控硅不能关断
2.R4有助于“不关断”

楼主:
请问有没有适合的TO-92的管子呢

网友E:
楼主的电路根本就不对,要可控硅关断必须使流过它的电流低于其维持电流,你碰上的有的可控硅能够关断就是这个原因,但这里用可控硅本身就是错的,换MOS管或晶体管吧。

网友F:
R4去掉试试

网友G:
可控硅一般用在交流电或者通过整流后没有滤波的直流电,换用M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