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用SPI模式往SD卡里存数据,求例程

楼主(2013-01-07):
最近刚接触STM32就要搞定一个从来没碰过的问题,用SPI模式实现往SD卡里存数据,导师要求不要用FATST格式的。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格式的,有没有用过这个的,求例程,求指导啊。

网友A:
可以参考ST的DEMO。
ST的STM32F4 官方评估板的DEMO,记得用了FATFS ,可以支持FAT32格式。但官方评估板的DEMO 不是用SPI模式实现往SD卡里存数据,而是用SDIO,这方面需要改。

网友B:
是的, 我之前用了 FATFS 的软件, 里面就有 SPI  的 SD 卡的驱动部分, 很管用, 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之前用了 FATFS 的软件, 里面就有 SPI  的 SD 卡的驱动部分, 很管用, 可以直接使用 ...

前辈可否共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兄弟, 学会到网上去寻找自己想要的资料.
找下 GOOGLE 就找到了嘛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学会到网上去寻找自己想要的资料.
找下 GOOGLE 就找到了嘛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 ...

谢谢前辈了,非常感谢啊,顺便纠正一下,我不是“兄弟”

网友C:
导师不是要求不要用 FAT格式吗?5楼的那个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师不是要求不要用 FAT格式吗?5楼的那个不适合你

嗯,是的,请问你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格式用来存数据么,求指教

网友:
不是有个镇南fat板块吗,去那里看看,他移植了挺多平台的,有写sd卡方面的

网友C:
包括楼上的,所有人的提议都不行了,如果是FAT文件系统,搂主选择多了,FATFS  EFSL等等都可以,都差不多,但要求不是FAT格式,那就没什么选择了,YAFFS剪裁一下看行不行吧。我估计你只能直接读写扇区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括楼上的,所有人的提议都不行了,如果是FAT文件系统,搂主选择多了,FATFS  EFSL等等都可以,都差不多,但要 ...

如果是直接读写扇区的话,是不是要分块,然后块地址怎么设置呢?怎么保证不乱呢?就是怎么知道哪个是先存进去的,哪个是后存的呢?求赐教!

网友D:
同学你好,你的SPI驱动SD搞得怎样?我最近也是要弄,交流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学你好,你的SPI驱动SD搞得怎样?我最近也是要弄,交流下呗

用ARM7可以实现往SD卡里存数据,因为有例程,现在要把ARM7的例程往STM32里移植,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两块开发板差异太大了,现在正在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RM7可以实现往SD卡里存数据,因为有例程,现在要把ARM7的例程往STM32里移植,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两 ...

方便加个q聊下?595818431我这里有个据说是调好的,但是我这里实验就不行,你拿去看看

网友E(2015-03-09):
不知你是否已经调好,带我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