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行驶小车想法求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3-01-07):
我的想法是超声波壁障,像一个石子丢进水里一样的发送超声波,来检测回来的信号,用来控制小车躲避周围的障碍物,用循迹来检测小车在道路中的位置(小车在黑色道路,当遇到别的颜色会变化,记录下变化的次数,之前设定好斑马线的个数,以及车所在的位置),用GPS和九轴模块来确定小车的行驶姿态及地图位置。求大神帮我看看我还需要注意什么,我是个学生想假期玩玩这个,求大神指点谢谢了哈,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不能让车走到道下去,这个用什么不叫好呢,红外检测怎么样呀,其实我知道超声波的距离近,而且精度不够,速度慢,我就是自己玩玩,小车才40公分速度也不高不需要太大的精度。求大神帮忙改进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吗,顺便问一下,如果把超声波集成在一个板子上,通过测量的距离,根据距离的远近来画一张图片,是不是就能出来前方的一个二维平面图呀,再改进该进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简易有源相控阵“雷达”呀

网友A:
你这个小车是准备做成多大的?我看你准备用GPS,你最好考虑下GPS定位的精准度。

网友B:
这就够了 这个小车很牛了 再加wifi吧

网友C:
。。用到GPS。。就挺大一个项目了。。一个人。。一个假期。。有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