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单片机做计算器

楼主(2013-01-07):
电子计算器
科学型运算可进行十进制的单独和连续四则运算,且能够自动区分运算优先级,即先乘除后加减。还有括号~运算输入可实时修改或清零。
这里连续运算要怎么写呀~

网友A:
我有一本MCS-51应用设计实用子程序的书,但是要用汇编编制算法,各种科**算都有,不过一个没看懂。

网友B:
常用的计算器里面, 可是四位机, 用 AVR 做, 大材小用了哦

网友C:
不会吧,四位机,2^4=16,最夸张也就16条指令,能干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计算器里面, 可是四位机, 用 AVR 做, 大材小用了哦

额~这个我不太懂~只是老师要求做的,想不出来要怎么处理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我不太懂~只是老师要求做的,想不出来要怎么处理优先级的问题

这说明, 计算器虽然计数量比较大. 单速度要求并不高.
虽然 AVR 足够应付, 不过要很复杂的子程序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四位机,2^4=16,最夸张也就16条指令,能干啥呀。

======================================================

你根本不了解4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