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Hz到3KHz的正弦信号发生器用什么实现好?频率精度为0.01Hz.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7):
这个精度要求好像不容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要求好像不容易啊。

最大误差3.3ppm,普通晶体作基准肯定不够,用TCXO即可(可达0.1pp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大误差3.3ppm,普通晶体作基准肯定不够,用TCXO即可(可达0.1ppm)

我觉得TCXO做如此低频的精度应该也是不行的。

网友C:
3.3ppm,不容易做到,用比较好的有源时钟吧,1ppm的,可能比你的MCU都贵很多,再用DDS

网友D(2013-09-23):
建议使用粗测+倍频技术实现
fzlzdz.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