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感应灯光控制方案

楼主(2013-01-07):
(无正文)

楼主:
针对门的打开是否用磁力开关可以解决,但是开关距离要很近,安装有限制;如果红外探测,是否功耗太高;
单纯检测人体接近用红外是可以的。有没有人共同探讨下

楼主:
如何排除安装的限制?我想到用无线的方式触发开关,门上装有开关,开关门后触发信号发出,远端灯光照明工具接收信号,转换成控制灯光控制开关信号。
这个实现起来是否太复杂了,而意味着成本会很高。

楼主:
希望有类似经验的朋友,发表下意见,再此谢过!

网友A:
如果只是感应人接近的话可以用Azoteq的电容式接近感应芯片,非常小外围也非常少1CM以内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对了,功耗也很小,uA级别

网友B:
1);P电容接近感应,需要贼无限接近那报警器才行。
2)自制一个感应线圈,可以测量,估计灵敏度不够。经典的方法是红外检测方法来实现。
3)门,若是铁质门,也可以用感应线圈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感应人接近的话可以用Azoteq的电容式接近感应芯片,非常小外围也非常少1CM以内完全没问题 ...

电容式接近感应 这个思路不错,但是接近开关是否能感应门的材质,一般门的材质有金属、木质,塑料等构成,另外感应距离能否相对较远,至少能大于门框的尺寸(6-10cm),另外在感应角度上怎样,这个感应器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功耗也很小,uA级别

刚刚看了下你的网站,这是个很不错的感应器,应该有很大的应用前景,但是在我这个项目中希望能够检测到门被打开,需要注意的是,我希望在人未进入之前,就已经感应到门已被打开。有各种限制,不知道能否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容接近感应,需要贼无限接近那报警器才行。
2)自制一个感应线圈,可以测量,估计灵敏度不够。经典 ...

1、这个也是我也有同感;
2、红外检测是可以对人体检测的,但我希望能够对门的关闭打开的状态进行响应,需要注意的是,我希望在人未进入之前,就已经感应到门已被打开,这方面红外检测似乎有点难;
3、这是个好想法,门的门锁部分应该大多是金属的,大部分都含有铁的成分,这个线圈是否类似于车道的地感线圈,但是门有推拉门和旋转门,具体实施是否有困难,灵敏度,距离?该如何设计这个线圈呢?

再此谢谢你提供的建议!

网友B:
在门的上方墙内部10mm进深放一个400x100mm的长方形线圈,绕2~3层。
估计这样处理后人体移动和铁门移动都应能检测到。

楼主(2013-04-29):
结贴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