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测量,搞不定了,前来求救。。

楼主(2013-01-07):
        市电测量,0-1000V,50Hz。

       不能用芯片(单片机口不够了,还能分出一AD口),

       有源整流线性太差,我郁闷了,

       直接测交流,(把电位抬高至可测为止),但是不知道怎么算(测到单片机内的值).

       这下我悲哀了。

       哪位前辈有过经验能给小弟分享下吗。或者指点俺一下。

       小弟万分感谢。

       可隔离或不隔离都可以,只要能搞定。先行谢过各位了。

楼主:
有2%我也满足了。。

网友A:
如果没有量程切换装置, 1% 的精度只能是对满度而言的. 也就是说, 测量误差小于10V就算合格.
不知AD的位数与采样率各是多少. 如果采样率够高,可以每个周期多采一些点,然后求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如果采样率不是很高,那就增设峰值时刻判断电路, 在正负峰值时刻触发采样, 然后也是求两次采样的差.这样就完全避免整流电路所带来的误差了.

网友B:
现今电网电压波形畸变严重, 峰值采样法的误差无法保证1%精度

网友C:
这个要配合你的电源来弄的,
给个思路,电阻分压 HCPL7800隔离 再带个电压跟随 送AD口,至于精度 看你的AD 了

网友C:
或者直接找现成的模块,有IIC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量程切换装置, 1% 的精度只能是对满度而言的. 也就是说, 测量误差小于10V就算合格.
不知AD的位数与 ...

没有转换装置,AD是10位的,单片机是STC12C5A60S2。

哥,这样的话电路又复杂起来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今电网电压波形畸变严重, 峰值采样法的误差无法保证1%精度

蚁哥,能给俺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直接找现成的模块,有IIC接口的,

哥,还是接口不够啊。

网友D:
市电测量,0-1000V,50Hz。

这句话有问题

市电达不到100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蚁哥,能给俺指点一下吗?

专业的真有效值测量采样率是 6.4kS/s, 你可参考一下, 估计普通的单片机要做这么多的方均根运算很够呛

网友:
量程太宽了,就变得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电测量,0-1000V,50Hz。

实际上绝大部分全都是220,1000V是最好的情况。实在不行500V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真有效值测量采样率是 6.4kS/s, 你可参考一下, 估计普通的单片机要做这么多的方均根运算很够呛 ...

那蚁哥有啥高招?

网友D:
那当然是缩小量程 容易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当然是缩小量程 容易做成功

哥,那么接下来呢?怎么做预处理给单片机呢?

网友E:
如果只是测电压,加个电压互感器,一是为了隔离,二是为了降压。输出加精密全波整流+峰值采样保持,AD后乘个系数

网友F:
市电测量范围不大,220~380VAC,按满度440VAC测量,10位AD,可满足1%精度,如果单片机采样速度达到10KHz的话,采样20ms,软件均方根,再采样20ms,再软件均方根,多次平均值即可;如单片机采样速度有限,只能用有效值芯片(AD536)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如果软件算,存储空间至少400字节。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是因为只有一个I/O才不能用芯片?
那就上AD736  RMS TO DC芯片, 软件"零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因为只有一个I/O才不能用芯片?
那就上AD736  RMS TO DC芯片, 软件"零开销"

20块钱一个。。。。这个成本也太高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电测量范围不大,220~380VAC,按满度440VAC测量,10位AD,可满足1%精度,如果单片机采样速度达到10KHz的 ...

多谢彭大师指点,但是这个时间有点长啊,存储空间到是多的是:lol

网友H:
找个线性光耦吧,最便宜的价格。5块钱左右。我用过HCNR-200

网友I:
谁给你出的这题目,拿刀砍死丫的!

典型的给自行车按一翅膀看你能不能蹬飞起来的思路!

网友J:
交流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谁给你出的这题目,拿刀砍死丫的!

典型的给自行车按一翅膀看你能不能蹬飞起来的思路! ...

请问兄台和出此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个线性光耦吧,最便宜的价格。5块钱左右。我用过HCNR-200

用光耦?用光耦怎么做?

网友K:
用国产低价电能计量芯片可以搞定,成本不高于5元

网友K:
前端不隔离,衰减后采用悬浮地差动放大。

网友L:
不是很懂这方面的

网友M:
做出来也不敢用啊。。。

不把谐波去了。。这能作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出来也不敢用啊。。。

不把谐波去了。。这能作准么。。

还请大哥赐教。

网友A:
楼主如果方便还是说说这个测量的大致用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方便还是说说这个测量的大致用途吧.

这有啥不方便的,设备保护,发电机电压高了报警,低了报警,电源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N:
很好的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好的书,谢谢。

这哥们要灌水也要有点技术含量啊。

网友O:
    呵呵!俺刚好在做万用表,这这么个电压,一个AD就够了。如果用多的一个IO做成电压量程切换开关,做成两个量程,那么就更容易做了。
  首先待测电压经过分压后加在单片机的AD中值共模取样电路上,然后AD采样,得出的值经过软件高通低通滤波,然后乘方,在一周期内累加,再开方,最后平均滑动滤波后得出实际值。前提是单片机采样速度够,其它的倒没什么!
  我做的效果有1%精度(正负千分之五),频率范围在40Hz~400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有啥不方便的,设备保护,发电机电压高了报警,低了报警,电源用的开关电源。 ...

明白了.
整流电路的线性不良通常出现在电压很低的情况下. 对于400V左右的信号来说,如果采取先整流后衰减的方式就可以避免整流器件的死区电压影响了.

如果电源的质量不是太差(即波形与正弦波的差别不是很严重),对于楼主这种上下限报警的应用来说普通整流测量的方式还是完全可以应付的.

为了避免对AD采样速率要求过高, 并且也避免过分占用MCU时间.可以用硬件构成过零检测然后延时5ms触发AD采样的方式来对峰值附近的信号进行检测.

设额定电压是400V,上下限分别是360到440V,如果用10位AD构成500V量程的电压表, 那么电压分辨率约为0.5V.如果参考电压与AD的精度足够, 那么总体测量精度达到1%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O:
呵呵!俺刚好在做万用表,这这么个电压,一个AD就够了。如果用多的一个IO做成电压量程切换开关,做成两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整流电路的线性不良通常出现在电压很低的情况下. 对于400V左右的信号来说,如果采取先整流后衰减 ...

直接用桥式整流去整几百伏的电压可以吗?没干过这事情。

要是桥式整流完了,分呀,滤波,不就是直流了么,那不就可以直接测了么?

网友A:
如果对电压变化的响应速度要求不高, 比如说, 允许有几个周期甚至十几个周期的滞后, 那的确可以用电容滤波后再测量.
只是不知你的设备是否要求在发生过电压后一个周期甚至半个周期内即作出响应. 也就是说, 不知你说的报警是发出声光信号给现场的工作人员看, 还是给某个执行调节机构作出控制动作. 如果是给人看的, 那么慢一些问题不大, 如果是给某些执行机构用,那么有可能要求非常快.
因为不知具体要求, 因此我按照要求反映最快的考虑了.

桥式整流整流数百伏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器件参数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P:
电阻采样+国产单相计量芯片,成本3块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电压变化的响应速度要求不高, 比如说, 允许有几个周期甚至十几个周期的滞后, 那的确可以用电容滤波后 ...

给人看的,滞后完全没有问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Q:
总共七个测试量,居然一个一个往单片机里面捅。。。
个人建议
少灌点水,多读点书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F:
STC12C5A60S2 主频35MHZ,AD转换速度250Kps,
10KHZ采样足足有余。有效值至少采样一个工频周期(20ms),采样20ms,计算时间0.1ms(3500条单周期指令),最快响应速度21ms,可以了。有效值芯片低通滤波,响应更慢。

多次平均,提高重复精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如果多通道,也来得及。16个通道扫描,只有160KHZ,AD来得及,扫描间隔时间6.25微秒,35MHZ可执行218条单周期指令。

网友D:
应该多灌水
我也是灌了10多年水,才灌出今天成绩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C12C5A60S2 主频35MHZ,AD转换速度250Kps,
10KHZ采样足足有余。有效值至少采样一个工频周期(20ms),采 ...

您的意思是不是把电压负压给抬成正的,然后一个周期采样200次,0.1ms一次,采样一个周期。
那么接下来怎么算呢(想不明白这个是怎么算的)?还请彭老指教。

这个时效要求不高,1S能扫一遍都算可以的。

网友F:
把电压抬高(2.5V),做好负压钳位(-0.6V以内)和过压钳位(5.6V)。
步骤:
1,以10KHZ速度采样,采满20ms,计算有效值;
2,循环N次,取N次有效值的算术平均值或均方根值。

有效值或均方根值算法:
1. 把20ms内的200个值取算术平均值,结果记为A
2. 将20ms内的每个采样值减取A,
3. 取20ms内的每个减去A的采样值的平方和,再除以采样点数(200),再开平方根,就是有效值。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多灌水
我也是灌了10多年水,才灌出今天成绩

兄台乃我辈典范。: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压抬高(2.5V),做好负压钳位(-0.6V以内)和过压钳位(5.6V)。
步骤:
1,以10KHZ速度采样,采满20 ...

彭老按照您的意思是不是这个算术式?

请您原谅俺的愚钝,这样可以搞定搀和在内的直流量吗?毕竟这个电压是变化的啊。
还请大师指教。

网友R:
有专门的测试芯片:比如CS5463.我们做测试仪的,暂时使用的这个,精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彭大师。
如果我要直接测交流电压,我肯定要把负值的那部分给抬上来,我打算做个同相加法器,把所有要测的正弦电压全部抬高2.5V。
那就是还有2.5V是留给我要测的正弦电压用的。那么我这2.5V应该是正弦电压的峰峰值还是峰值呢?

我觉的应该是峰峰值,不知道可对?还请彭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表达的可能有点乱,不知道大师能不能看的懂、:lol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专门的测试芯片:比如CS5463.我们做测试仪的,暂时使用的这个,精度还不错。 ...

我也想用芯片,但是口不够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F:
把电压抬高(2.5V),做好负压钳位(-0.6V以内)和过压钳位(5.6V)。
步骤:
1,以10KHZ速度采样,采满20 ...

单片机要算多久?
要保证精度,最大输入要接近ad满量程,10位就1024,
平方是后是2^20,200个点相加,还平均,还开方

网友F:
请不叫我“彭工、彭老师”都可以,不要叫什么“大师”,大师不是随便称呼的。
假如AD基准5V,输入信号叠加2.5V,则被信号峰值2.5V,峰峰值5V。
一般不要用到AD的上下限,最好0.1~4.9V,可保证AD线性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T:
如果只是上下限报警给现场看,整流滤波-电阻分压--比较器,不用单片机出马。

网友U: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