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下载程序提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

楼主(2013-01-07):
(无正文)

网友A:
新的AVR芯片,尾缀带A的,与之前的芯片ID不一样,如果编程时验证ID,就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AVR芯片,尾缀带A的,与之前的芯片ID不一样,如果编程时验证ID,就会出错。 ...

我的芯片型号是:Atmega64-16AU 这个应该不是新的AVR芯片吧

网友A:
这个不是新款。你再查查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新款。你再查查其它原因。

如果芯片锁了会不会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或者跟USB-ISP下载器的固件有关系呢,因为我用这个下载器下载Atmega16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网友A:
一般下载出问题,跟固件本身没什么关系,跟熔丝不匹配有关。如果你用的不是全新未编程的片子,是其它系统拆下来的片子,那就另当别论。

我不知道什么叫芯片锁了,我用的时候没有锁过啊。除非是熔丝写错了,会造成不能再次下载的问题,但那都是可以用其它方法改正的,片子并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下载出问题,跟固件本身没什么关系,跟熔丝不匹配有关。如果你用的不是全新未编程的片子,是其它系统拆 ...

我的片子之前是编程过的,而且之前的脚位也不对,现在我把脚位改过来了,MOSI 连接PDI  , MISO 连接 PDO。用什么方法可以改正呢?

网友A:
之前是不是用的外部晶振,现在板子上没有外部晶振电路?如果是,那就外接一个晶振,让它启动起来。或者接回原来的板子,先把熔丝改成内部晶振,再拿过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不是用的外部晶振,现在板子上没有外部晶振电路?如果是,那就外接一个晶振,让它启动起来。或者接回 ...

都是用的外部晶振,只是之前的板子连接的脚位不对,现在我把脚位改过来的,现在的板子也是用外部晶振,如果外接晶振是不是两个脚都要接啊?

网友A:
M64、M128的SPI下载接口与其它AVR不一样,这个我也是刚看了手册才知道。我一直用JTAG仿真接口,所以对SPI下载也不熟。

你看一下手册的306页,SPI Serial Programming Pin Mapping,按照此图把信号接全了,包括AVCC,电源最好用3.3v或5v,太低可能不行。其它6个信号直接连到下载线的对应管脚:
编程器  电路板
MISO        PDO
VCC        VCC
SCK        SCK
MOSI        PDI
RESET        RESET
GND        GND
此时,一片新的M64应该能够识别芯片并下载,如果不能,检查一下UART0上是否有电路,不要让外围电路影响到PDI/PDO操作。
手册第7页讲到/PEN管脚,在复位期间如果为低电平,则进入ISP模式。在编程期间,/PEN不能接地。我想,/PEN对地应该有个跳线,复位时插上跳线,将/PEN拉低,然后拔掉跳线,/PEN内部上拉到高电平,开始ISP编程。正常使用时,去掉跳线。这个不确定,你得自己试验。

网友A:
如果公司使用,一定要买一条好的仿真器或者下载器,最好原厂的,而不要对付着用什么并口之类的廉价玩意,自己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工具的投资,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4、M128的SPI下载接口与其它AVR不一样,这个我也是刚看了手册才知道。我一直用JTAG仿真接口,所以对SPI下 ...

谢谢!找到问题了,是我的复位电路的那个IN4148焊反了,其实不焊也没关系的,你说的的那个/PEN管脚,我电路是悬空的,没有使用

网友B(2013-11-24):
请问一下大神们 我刚学的AVRmega16 编程下载时 出现  芯片启动程序错误 的提示 应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