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向1602发清屏信号,光标不能移动了

楼主(2013-01-07):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I=0;
        temp=SBUF;
        if(num==0)
        {
                if(temp!=0xff)
                        num=1;
        }
        if(num!=0)
        {
                        if(temp==0x01);
                                i=0;
                        if(i<16)
                        {
                                write_lcdcmd(0x80+i);
                                write_lcddata(temp);

                        }
                        if(i>15&&i<32)
                        {
                                write_lcdcmd(0x80+0x40+i-16);
                                write_lcddata(temp);

                        }
                        flag=1;
                        i++;
                        if(i>31)
                                i=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flag=0;
                        ES=0;
                        SBUF=temp;
                        while(!TI);
                        TI=0;
                        ES=1;
                }
        }
}

==========================================================
1602能和PC机通过串口通讯,想给1602发送个0x01让其能够清屏,可是发送完0x01之后光标
就不在加1了,总是在显示屏第一个位置显示。没有if(temp==0x01);i=0;这两条语句时都是
正常的,有了光标就不动了,什么原因啊?
还有个问题:向1602发送字符串时,只能是两个两个的发送,如发送hello,显示屏就只显示
he,mcu发到PC的数据也只是一个字母e,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你可以尝试下在清屏后再设置下光标的模式;
问题2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清楚点不?是你发送“hellow”,LCD只能显示“he”,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