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软件中的设计文件.brd损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3-01-08):
本来进行的好好的,布线工作进行了好多天了,突然打开allegro 文件就显示如下信息:The error message says:'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The database will be saved(if applicable). obtain the latest update from Cadance  and if the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Cadance support'
  之后我就按照网上的建议用DBDoctor进行恢复,但是DBDoctor也跟着覆没了。
仔细观察文件夹里的文件,发现有一个.sav文件,网上信息说,文件夹里如有这个文件就说明.brd文件(database)损坏了。我还能恢复出损坏的.brd文件吗?这可是我好多天的心血啊,请高手赐教啊!!

P.S.:从.sav文件虽然能恢复,但是我的.sav文件显示的修改时间是好几天之前的,没有用

网友A:
打开allegro软件,打开 找到哪个SAV文件
然后file-- proterties--unlock   之后再另存文件,试试是否可以

网友A:
如果不行,你试试这个方法
这个是上海cadence那边的技术给我的,很有效果的,就是麻烦点

网友A:
还有一招也很灵的,这个错误是软件bug 升级最新的软件, 用16.5 或者16.6版本打开 肯定没有问题的
你用的版本我估计是16.3吧。

网友B:
如果是正版的话,找代理商帮忙了。**的,应该没有救了,用.sav 的改吧。
任何软件都会出现不可预料的事件。
所以好的做事习惯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招也很灵的,这个错误是软件bug 升级最新的软件, 用16.5 或者16.6版本打开 肯定没有问题的
你用的版 ...

你给我的第一个方法我是试过的,正如我问题描述的,我的.sav文件不是新版本,虽然能恢复,但是没有用的。给我的第二个方法,能用的前提是先能打开.brd文件,我的直接就打不开。至于版本问题,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意下载了16.5,当然也是**版的,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正版的话,找代理商帮忙了。**的,应该没有救了,用.sav 的改吧。
任何软件都会出现不可预料的事件 ...

经过这件事情,我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做好备份的习惯很重要。
你是专业做PCB设计的,那用的软件应该是正版的,我想有没有可能,我把我损坏的.brd文件传给您,然后你用你的正版软件给我回复一下试一试?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
不管怎么说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招也很灵的,这个错误是软件bug 升级最新的软件, 用16.5 或者16.6版本打开 肯定没有问题的
你用的版 ...

不管怎么说,谢谢哥们啦

网友C:
找供应商

网友A:
我装了16.6,要不文件发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16.6,要不文件发我看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E:
呵呵,这个问题我刚解决!首先告诉你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你的*.brd板有错误,请用DB doctor检查,否则,以后还会出问题。
解决办法:先在任务管理器->进程中删除Allegro进程,进入D:\SPB_Data文件夹,删除里面所有.jrl文件,再进入D:\SPB_Data\pcbevn,删除里面所有文件。再启动PCB EDIT,OK!
cadence这方面做的很烂,其实D:\SPB_Data放的就是database文件,每次启动时,要调用这些database文件,一旦出错了,就跳出来“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st. The database will be saved (if applicable).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 from cadence and if the probelm persists contact candence customer support”然后死在那里,让我重装了N次,气死我了。

网友F(2013-03-28):
我晕死。。我也遇到了,  我用allegro xl 打开跟lz一样情况,让后选择allegro gxl 打开貌似不提示了!

网友G:
坏的文件发上来。看看。或者用个更高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H(2013-12-24):
1、软件会在你的工作目录下自动生成一个.sav的文件,用allegro打开这个.sav文件;
2、在file/ properties中单击“unlock”
3、将文件另存为.brd格式就OK了

这个方法不行,不成功。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个问题我刚解决!首先告诉你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你的*.brd板有错误,请用DB doctor检查,否则, ...

我试用了您的方法,可是还是没有用,请问您有联系方式吗?我的QQ:544571980.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你试试这个方法
这个是上海cadence那边的技术给我的,很有效果的,就是麻烦点

版主,您好。我试用16.2,遇到了数据库崩溃的问题,试用了文档中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行,在导出sub-drawing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symbol和pin呢,按照手册上说的,导入的时候就没有出现pin了,还有就是规则导入后,原来的拓扑也没有导入成功,我已经将.top文件放在新建的工程目录中了。

网友A:
升级16.6 可以解决崩溃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升级16.6 可以解决崩溃问题

辛苦版主了。一开始以为我文件损坏了,在我每次连接是时钟差分线最后一根线的时候,出现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st. The database will be saved (if applicable).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 from cadence and if the probelm persists contact candence customer support”。之前没有怀疑是规则设的问题,后来在CM中把clk的拓扑clear,然后再进行连接,就能连起来了,也没报错,后来把clk_diff的规则改了下,就好了。也没出现过奔溃的问题了。不过后面要是再进行设计的时候,就用16.5或者16.6了。这是第一次用cadence设计。

网友I(2014-03-01):
确实16.6好用 我们以前用16.3出光绘有问题

网友J(2014-05-15):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16.6,要不文件发我看看

版主大哥,我的allegro 的brd文件也损坏了,  你的软件能打开吗??  错误提示:database has a non-recoverable corruption.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 我三天的工作!!飙泪了!!  有解决方法么??

网友A:
文件发我看看,
你的sav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版主大哥,我的allegro 的brd文件也损坏了,  你的软件能打开吗??  错误提示:database has a non-reco ...

文件发我看看,
你的sav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