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思想问题

楼主(2013-01-08):
一直以来做项目,都是自己琢磨,然后自己写程序。感觉这样很累,进步也很慢,有种局限性。感觉在闭门造车。心里很不安。

大家都知道,对于刚学单片机的人来说,刚开始研究的不是程序的架构和算法,刚开始只是需要学会单片机的内部的各种资源怎么操作。到了后期熟练以后,就要开始往软件的架构后算法上发展了。

其实难度更大的就是对于一些新鲜的从未做过的项目。因为你没有做过,所以有些软件上的技巧可能你就不会知道(被操作的器件不同,可能会牵扯到各种算法的程序)。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AD采集。对于新手来说,如果第一次做的话,肯定往往都是直接采集一次AD然后直接做动作。这样其实AD采集本身是准的。但是要结合实际环境因素,比如干扰之类的信号。往往做出来的东西是不能正常使用的(会存在误动作)。因此就会考虑到采用软件滤波算法。当然软件滤波算法,这个凡是做过开发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但是对于第一次做的人来说,就会走弯路。需要花一段时间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总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程序当中处处存在陷阱。

当然网上也有很多滤波算法。论坛里面也有人发过一些程序编程思想方面的资料。有的写的都很好。

但是我现在就是还想让大家探讨下这个问题。当然,有好的资料的朋友也可以在下面跟帖推荐。谢谢。

当然我只是举了一个AD采集的例子,大家有什么好的有关编程的例子资料也可以发出来。谢谢。

网友A:
可以多看看 C语言数据结构和算法 之类的书籍
对你思维的提升有很大好处

网友B:
软件编程是个大概念,大的系统当然需要一个团队,殚精竭虑,不断推陈出新,比如,软件架构师就是负责总体架构的新兴职业。

嵌入式系统,远没这么复杂。一般都是单兵作战,凭着程序员个人积累,一两个人即完成软件设计、测试、维护更新。从事VxWorks、DSP实时操作系统的,需要更多投入,不在此列。所以,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修为,还是要靠个人的学习,没有一本书可以快速进阶。

个人体会,软件设计还是要一个好的思想,动手之前,对系统的功能、负荷、难点有个恰当的了解和评估,对关键节点要先测试,然后决定软件整体结构。比如,一个485通讯系统,每个从机功能相对简单,那么重点就是通讯,建立一个抗干扰、容错、可靠的通讯协议至关重要,它在从机软件开发中至少占到60%的比重,重要性可以高达90%!这个不是教科书的代码可以解决的,要参照工业上成熟的通讯协议,比如modbus。与此相对,如果只是串口输出调试信息,那就简单了,随便写个代码就搞定了,有经验的人,十分钟就写好了。

至于外围器件接口,ADC,DAC之类的,个人以为没难度。只要线接对了,时序对了,那就很简单,不应该成为问题。

一个采集系统,负荷轻重、是否有较高的实时性要求决定了软件的结构。100Hz采样率、100KHz采样率。1MHz采样率,软件的结构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处理器都要更换。这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一个套路包打天下。

如果想进阶,多看看老外的开源代码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一些C语言编程思想的书也值得一看,比如,代码大全2……

网友C: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我十多年的编程经验来说一下吧。
     我们在做开发每个项目的需求都不一样,需要处理完成的任务时间紧,并且高效完成。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关键是我们编程的思想及平时积累,才能高效完成。首先是要有分层的思想。我们写的程序大多没有仔细地想透,没有合理地划分任务和层次,经典的是应用层、中间件、驱动层和OS等。每个层完成的任务在设计前需要规划好。并做好各层的接口设计。其次是模块化的思想。平时大家做设计时多积累相应的模块。比如键盘模块、各个通信模块I2C、UART、SPI等等。还有应用层的模块。设计出跨平台的模块来。最后就是基于状态机的设计和面象对象的思想的应用。平时大家接触的事物都有相应的逻辑关系,按状态机来设计使你的设计更具有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方便调试。重点放在状态机的设计上,状态的划分、状态的转移的条件、状态进入的处理和离开的处理,在此状态需要完成的任务等。还有面象对象,我们的LED、外部输入和输出部件,都是一个个对象,每个对象的状态变化等,在什么条件打开,什么条件关闭等处理都集中在一起来处理。
还有一个就是要熟悉我们的被控对象和开发平台。只有对被控对象的深入理解才能划分出合理的状态机和层次。开发平台的掌握,对于设计出品质高的程序来说是一个保证,并证系统的资源得到合理的运用。
今后有机会,大家多交流交流。

网友D:
楼主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家都遇到过,所以我个人的做法是要多动手,多实践,不要光停留在理论和仿真上面,实践很重要。仿真是仿不出实际的干扰和发热等因素的。

网友E:
这个提法好啊. 先坐冰冷的地板角落倾听

网友F:
找点开源软件看看   不要闭门造车

网友G:
软件写的差很正常  没几个写的好的 除了少数

网友H: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I:
果然是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J:
呵呵,可以关注我的博客。

网友: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慢慢来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只要努力,相信有天会到达自己想要的地步

网友K:
大家都非常有见地,好多高手

网友L:
不错,不错,多看老外编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可以关注我的博客。

你写的**我看过,还不错,你说的问题。我基本都走过弯路。好再我早已改变了坏习惯写法。都是自己摸索的。所以看见你的**更是印证了我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但是我在公司就不行。公司人少,气氛太死。同事之间没有人交流,都是跟忙各的,感觉在恶性循环。

楼主:
比如系统简单的,程序代码可以随便点,只要实现功能就行的。但是假如日后要是需要扩展功能的话,或者要裁剪功能的话,之前的程序架构写法可能就不适用了。
因此现在需要尽可能将自己的程序写的容易扩展,裁剪。这个我想对于新手来说肯定是困难的。但是有经验的工程师,毕竟都是过来人了,这么多年了,肯定都有了自己的一个套路了。

尽管不同系统的软件是不同的。但是我想程序的写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想让大家谈谈自己的方法。当然论坛里面有相关的**。好多版主可能都写过。

希望大家能够产生共鸣,让新手稍走弯路。

网友C:
做开发是玩出来的,强调多实践。但到了一定的高度,就是如何利用最少的时间,写出高效可靠的代码来。

网友M:
当遇到问题,虚心向别人请教,能够提高效率!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我十多年的编程经验来说一下吧。
     我们在做开发每个项目的需求都不一样,需要处理完 ...

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当遇到问题,虚心向别人请教,能够提高效率!

关键是公司人少,基本没有人可请家教的。或者有些人还很保守,问个问题好像要咋滴似的。我很是看不惯。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公司人少,基本没有人可请家教的。或者有些人还很保守,问个问题好像要咋滴似的。我很是看不惯。 ...

别忘了还有二姨,遇到问题,可以来这里请教。我表示这里的环境很不错哦!

网友N:
表示每次写代码基本都会把以前的颠覆了。现在求的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最快的完成任务!

网友O:
楼主关注软件思想,说明是在进步了

网友P:
匠人觉得,关于软件思想,需要深刻领悟并灵活 体现在程序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是:

1、状态机
2、模块化

以上两个概念都是大题目,远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建议多看看这方面的**,然后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细细体味。

至于你所举的“AD采样数据不准”的例子,其实不属于思想的范畴,仅仅是经验问题。

一个智能系统,不管是复杂的大型计算机,还是简单的单片机。说穿了就干3件事情:
1、输入(采集)
2、处理(计算)
3、输出(控制)

ADC就是以上所说的第一步(采集)。有经验的设计者应该知道:数据采集过程中可能会有干扰和抖动(不仅仅是ADC,还有其它如通讯、开关信号等),一个鲁棒性好的系统,应该对采集到的信号做消抖、滤波等处理,去伪存真,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处理。

网友Q:
其实你说的问题不是软件编程;如ADC
1.信号源有什么特点;正好1.5V左右,还不变化;运放都省掉了;
2.你有什么最低要求;(又慢又不准是最容易的)
3.如果不是上面最容易实现的,你怎么办?至于已经到ADC端口,后续的处理一点都不难,难在前向通道;

4.你把数据采集加来进干什么?
如果只是加加减减完事也太容易了吧;

网友Q:
ADC数据到手了,人能干什么?
如果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动态环境,需要及时反馈;如自平衡电动小车;
数据到手你要分析它,然后采取措施(输出);
这里面的算法很多都是纯计算的,纯数学的问题;

网友Q:
非常幸运的我们的项目很多部分并不需要如此精确如此复杂;
我们还可以应付;不然我们要回校把数学再学十遍;

网友Q:
传感器:零点,温度飘移,时飘,非线性......补偿;
还没到ADC就已经能搞死很多人了;

传感器:零点,温度飘移,时飘,非线性......补偿; 说明书里都清清楚楚的,瞄一眼基本解决问题。采集信号,你采得过人家做传感器的?

网友Q:
经常遇到这样的高手;项目开始了;
1.准备电脑,
2.编译器安装好;
3.要干什么?说吧,我用xxxxxx开始编程?
例说PWM;请给出PWM的参数,写到程序里就完成了;这个参数在哪?
例说ADC,请把电压给我送过来,我每秒转换100万次;

网友R:
多实践,多思考,多逛坛子

网友C:
程序设计是一个总结的过程,大家多总结,水平就上来了。

网友Q:
我当年就搞了不短时间的传感器——非常失败,非常痛苦; 搞ADC,就是在天堂一样潇洒;

网友S:
看来我是达不到那层次了。我通常是在冥想,想通了再下手。我一般是想这个问题人脑怎么解决,理清思路后再写程序。

网友T:
实践出真知!

网友U:
楼上有几位高手呀,先mark下子,以后慢慢体会。

网友V:
最复杂的软件,莫过于操作系统了,建议学一学操作系统的一些思想,说说我的一点想法。

(1)每个母体或IC,都有自己的资源,实现这些资源的函数要写出来,俗称底层函数,这些是必须的,你每开发一个项目都是必须的,所以有空了总结一下这些,下次开发时调用一下函数就可以了。不过我看到很多人都没有这方面的习惯,每个新的项目一来就拿上个项目的程序来修改,甚至里面有很多垃圾都不去管它。浪费空间,资源就不说了,还会带来BUG,稳定性和扩展性更得不到保障。

(2)总结出一套为这个IC服务的框架函数,俗称系统函数,比如常用的定时器肯定是要有的,写一个好的服务而不是每次都随便定义几个变量然后在主循环计数。常用的随机数函数等等,写这些服务函数成模块,只要调用函数带参数就可以实现定时功能那样。不过很多人好像不管这些,想到哪里写哪里,用到什么函数就写什么,如果是汇编语言,情况更糟。

(3)标准模块化,模块化要做到,把这个模块加到项目,调用模块函数就能实现功能,把模块移除(即.c和.h),项目中也不会受影响,调用模块的那些函数俗称API。这样的话,什么ADC,IIC,485,按键,LED之类的,都弄成模块。我接过一些项目,有些人根本没有模块,比如把他的按键扫描删掉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如果是汇编程序......模块化一定要尽可能的减少相关性。

(4)写软件一定要细心,简洁,高效,软件的规范,命名之类的,这些细节都有可能影响到系统的性能,所以平时就看看一些规范,看看开源代码,看看数据结构和算法,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它有可能给你带来效率。

(5)以上4个是跟项目无关但又是息息相关的东西,如果上面的写的很好,如果项目不是很复杂,那就根本不用考虑框架的问题。如果项目很复杂,那么就要思考这个项目该怎么进行了。是要用大循环,还是其中有小循环,系统的堆栈,资源行不行都要考虑进去,怎么实现这个流程,需要状态机吗,等等....这些实现的过程并没有书籍参考,只能靠个人多思考多总结,多做项目。

网友N:
不管软件还是硬件,都要做成API .

网友W:
各:victory:位说的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X:
去把周航慈出的所有的书买来看一遍  自习体会  照着做一遍就全有了

网友G:
多看高手的书  或者小论文 。

比如学校里面的老师  有的就非常厉害。

网友Y:
多看看开源软件吧
像uip和ucos--ii都是不错的

网友Z(2013-09-15):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我十多年的编程经验来说一下吧。
     我们在做开发每个项目的需求都不一样,需要处理完 ...

很厉害的技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