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疑难杂症,快来看

楼主(2013-01-08):
问一个问题:STM32 GPIO口 PE7 /PE8 /PE9 /PE10接了三个FD9802C  LED灯驱动IC,最初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线路板LM2596电源烧了,LM2596换好后,FD9802C不能驱动了,其他程序能正常运行,按键扫描也可以。仿真检查PE7_10设置为1时测只有0.7V,置0时0V。我把三个FD9802C焊下来,在测PE7-10,置1时 5V,置0时0V正确(PE7-10配置:外接10K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接5V,配置开漏输出)。再找了3个新的FD9802C焊接上去,焊好后插上Jlink口,只要一上电Jlink指示灯变成红色,上电所有的程序都运行不了了,请什么问题,是我STM32烧坏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