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

楼主(2013-01-08):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设错了。

网友B:
驱动写错了。字的高位低位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设错了。

分辨率是对的   更液晶的扫描方式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写错了。字的高位低位反了。

可是这个芯片不用写程序的啊

网友C:
居然镜像了?你先看看屏的其他接口是不是配错了,有的屏有这种接口需要配置,扫描方式会不同。
再不行发屏资料和显示的图像看看。

楼主(点评):
镜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大小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