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运放稳压电路中R3的作用

楼主(2013-01-08):
问题:
1.点入中引入R3正反馈的作用。

2.此稳压基准电路如何抑制Vz的不稳定性
3.如果Dz不稳定则必然无法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在一般的稳压基准芯片中那个提供稳压点的电压基准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

网友A:
1、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很低,所以其正反馈的作用可以忽略。
2、R3用来提供稳压管的工作电流。用输出稳定的电压来供电可以保证其工作电流的稳定,也就抑制了由于工作电流不稳定而产生的Vz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很低,所以其正反馈的作用可以忽略。
2、R3用来提供稳压管的工作电流。用输出稳定的电 ...

也就是说在交流等效模型时,Dz相当于对地短路,正相端相当于接地。是吗?

网友A:
对,即便是考虑稳压管不是理想的,这个支路还是有一点正反馈,但是其反相输入端的负反馈作用远大于正反馈作用,整个电路仍然是稳定的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交流等效模型时,Dz相当于对地短路,正相端相当于接地。是吗? ...

对,动态对地短路。
此电路关键就是VZ的稳定电流的稳定,因为它的限流电阻接在电压稳定的输出端。其它所有变化的电流由放大器处理了。
想想一般稳压管电路吧,负载电路变化完全由稳压管的本身负责,负载电流大了,稳压电流减小,反之亦然。所以稳定性差。

网友C:
限流并给稳压管一个工作电流,使其能给正向端一个6.2V的基准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很低,所以其正反馈的作用可以忽略。
2、R3用来提供稳压管的工作电流。用输出稳定的电 ...

:handshake

网友E:
从提供静态直流偏置的观点看,稳压管为运放同相端提供一固定基准。
“自调整”还需从交流小信号模型来分析。
输出电压有微小变化时,反相端的反馈量比正相端的反馈量大很多,对于运放,总体为负反馈,稳定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