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LSM303DLHC加速计输出值计算的时候除以16?

楼主(2013-01-08):
lh, HC
求教,为什么LSM303DLHC加速计输出值计算的时候除以16?

网友A:
这样的结果应该是用mg来表示的,mg表示“毫重力加速度”,比如说x轴,量程2g,计算就是(A_X/32768)*2*1000=A_X/16.3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果应该是用mg来表示的,mg表示“毫重力加速度”,比如说x轴,量程2g,计算就是(A_X/32768)*2*1000= ...

X轴,量程2g,AD12位 ACC=(1/SENSITIVITY)* A_X/16 ,例程上用加速度计值算角度的是时候先让各轴的值ACC/100.0f,除以100.0f又是为什么呢? 100.0f代表的是单精度的浮点吧?

网友B(2017-07-29):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除以16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果应该是用mg来表示的,mg表示“毫重力加速度”,比如说x轴,量程2g,计算就是(A_X/32768)*2*1000= ...

根据你这个公式计算也是不对的,303是12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