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ment too long

楼主(2013-01-08):
使用的是msp430g2211单片机,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Error[66]: Segment too long (max is ffff)
各位大侠可否指点一二!

楼主:
自己回答:程序太大了,超过了2K空间,将程序简短就OK了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设置有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在demo工程里面加载你的程序,在修改相应的设置。

网友B:
你的程序超出存贮空间,看这个空间是否有限制,是否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