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写文件问题

楼主(2013-01-08):
用f_write写文件返回值成功,放电脑里文件大小异常,大小为512M,用winhex打开实际大小为0,再次用f_read读此文件返回FR_INT_ERR错误,请问大概会是哪里错误?,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固定的,单片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偶尔会出现写一个文件出这种情况。注:程序生成的文件名是以小时为名字,现在的现象是每天生成的24个文件中,12点生成的这个文件会出现问题,然后跟着14点,16点也会,存储介质是SD卡,接口为SPI。

网友A(2014-02-11):
同样关心这个问题。
帮顶一下。

网友B:
根据这个错误值的解释,好像是你FAT结构出错导致函数失败,看看是不是内存不够或者挂载卸载文件系统出错,换言之,引起原因可能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