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导layout问题,紧急求救!!!

楼主(2013-01-08):
昨天用logic画一个BGA封装的原理图,由于画的时候不是按照A1,A2的顺序画的CAE封装,我按照的功能模块如K3脚位是netname为A0的一个脚,L3脚位是netname为A1的脚,而PCB封装则是按照A1,A2的顺序依次画的,所以原理图完成后导入layout,发现PCB上的A1,A2位置分别成为了K3,L3的编号,整个PCB的脚位已经不正确了,完全是根据我原理图画脚位的顺序画的,如果没说清楚的话,请看图。

网友A:
要查看你的part是怎么建立的关系
logic和layout是通过part关系起来的

楼主(2013-03-01):
引用 网友A:
要查看你的part是怎么建立的关系
logic和layout是通过part关系起来的

按照图示来看,应该是logic和layout中对应脚位的先后顺序放置不一样,至于版主说的这个关联是否有地方可以设置?麻烦详说下,谢谢

楼主:
找到解决的方式了,在layout里面先edit这个封装然后save的时候勾选锁定脚位,退出来在原理图里面将这个logic'封装重新更新下所有的名字和parttype封装,这时候再attribute可以看到各个管脚对应的名字,然后重新sendlis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