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口作开漏输出异常

楼主(2013-01-08):
用的PC1口做开漏输出,上拉电阻10K。为什么输出高电平总是3.8V左右啊。中间几块板子都是这样的原因,同样的软件操作,其它的却很正常。是AD采集对IO口有影响,还是需要其它配置啊。(网上也有同样情况的朋友)

网友A:
呵呵,怎么会超出3.3V,,,是不是你上拉电阻的电源端超了3.3

楼主:
嗯 上拉的5V

网友B:
AD口不能容忍5V,所以上拉不到5V

楼主:
哦 谢谢啊  不过我在电路中加了个二极管,效果不错: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