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为什么总是登录(我设了自动登录的)

楼主(2013-01-08):
重开360浏览器要重新登录;
在某一版块里面要我登录,好吧,我登,却登录后跳到首页去了,我得再找原页面。
INTERMET选项我设置了关浏览器不删除记录的。:'(

楼主:
还有一问题:有时不小心输入验证码不对,直接跳出,化了半天的心血没了。这设计。。。。。

网友:
站方某某临时电工设计的某个信号灯被一个轰天雷打坏了
所以就哪个 。。。。。。。

网友:
请楼主说清楚点

网友A:
我每天一打开 就自动上来了 什么事也没有啊

网友B:
是不是360没有自动保存密码呢? 楼主用账户登录360浏览器了吗?

用360自动保存密码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C:
这种情况我都已经习惯了,换各种浏览器都一样,无语的很!不同版块切换都老需要登陆!

我用搜狗确实有这种问题。不过用IE就没这问题。
这个应该不会吧,一次登录之后同步登陆了呀

网友D:
试试用一下360浏览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