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 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3-01-08):
请教,我用MPLAB IDE + PICKIT3,单片机是PICF4680, 在菜单programmer 选择Program,能成功编程。但是在菜单debugger下,选program就不成功,提示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Debug Executive
Programming failed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点检查配置字,DEBUG时有一些配置字必须关闭。

楼主:
我用的是PIC18F4680, 配置字的地址是从300001到30000D,  我用芯片的内部振荡器, 配置字里能关的偶关了。这些配置字是怎压样通过KIT3 写到单片机内部的? 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网友A:
当程序空间一样烧写进去的。

楼主:
IDE的提示: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18
Firmware type......................PIC18F
PICkit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7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Debug Executive
Programming failed

楼主:
在MPLAB 中,在debugger->setting 下进行相关设置,为什么总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Addresses must be aligned on a(n) 64 byte boundary

End Address must not be greater than fd2f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我用了 HT PICC18 编译器,可能是没**好,总出问题。 换成MCC18编译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