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场效应管控制220V交流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3-01-08):
图一是我在教材上看到的一种脉宽调制方法
图二是我自己画的,各位帮我看看原理上是否可行?
场效应管中的电流方向为双向,通过的电流在5A左右,不知型号该如何选取,我看网上说的好像只有结型场效应管电流才能双向流动,可是结型的好像很贵很难买,望各位大侠给点高见

我自己设计的

我自己设计的

网友A:
场效应管其输出电流是由输入的电压控制,可以认为输入电流极小或没有输入电流,这使得该器件有很高的输入阻抗! 你看下场效应管的原理就会明白結型场效应管你说的价格高是多少钱.差不多了 自己DIY付出成本是需要的

网友B:
这肯定是不行的.
MOSFET 里面有个反向二极管,
所以, 可以用 2 个 MOSFET 分别去控制交流的正半周和负半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不行的.
MOSFET 里面有个反向二极管,
所以, 可以用 2 个 MOSFET 分别去控制交流的正半周和负半周 ...

我了解到的信息是结型场效应管电流可以双向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了解到的信息是结型场效应管电流可以双向导通的

哦, 没有注意看, 是 JFET 哪,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高耐压的 JFET.

楼主:
现在在输入部分加一个整流桥,所以出来的电压就是单向的了,场效应管选择IRF840,N - CHANNEL 500V - 0.75 Ω - 8A MOSFET,效果还行,就是占空比好像做不小,PWM频率选10KHZ,占空比上下10%左右的时候MOS管就常导通或者截止了

网友C:
“就是占空比好像做不小,PWM频率选10KHZ,占空比上下10%左右的”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C:
我看过一款LED脉冲驱动控制IC可能就是和你这电路结构差不多。
AC-整流桥-LED串-IC-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占空比好像做不小,PWM频率选10KHZ,占空比上下10%左右的”

驱动有问题吧 ...

10KHZ,占空比1%这样开动光耦的时间只有1us了,而光耦TLP521的开启时间为3us,关闭时间为5us,所以低占空比出不来是正常的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快频率的光耦可以用啊,可以推荐一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过一款LED脉冲驱动控制IC可能就是和你这电路结构差不多。
AC-整流桥-LED串-IC-地 ...

那看来我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啊,好好,那就继续搞下去,哈哈哈
另外想弱弱的问一下都零点的斑竹还在工作么,这让我这个刚毕业的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KHZ,占空比1%这样开动光耦的时间只有1us了,而光耦TLP521的开启时间为3us,关闭时间为5us,所以低占空 ...

可以度娘一下关键字:高速光耦,
变压器驱动也可吧。。。

网友D:
看不到图。还不如用双向可控龟

网友E:
能问一下用途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场效应管控制220V交流电?
其他的(例如:IGBT)不准用吗?

网友F:
IGBT不贵吗?上楼的,晕

网友E:
关键还是用途。应该根据用途选择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IGBT不贵吗?上楼的,晕

IGBT很贵吗,价格大概在多少?我看淘宝上电磁炉用的IGBT的价格也在十块钱以下,功率都在2KW以上呢,我们现在想做到1KW的功率,用的四个IRF840并联,价格也差不多了,可是发热还是很厉害,所以怀疑还是驱动部分的问题,估计后期也可能会选用IGBT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问一下用途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场效应管控制220V交流电?
其他的(例如:IGBT)不准用吗? ...

如果场效应管做出来的效果不好的话,后期会考虑IGBT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