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怎么把编程结果写入EPROM啊?

楼主(2013-01-08):
如题,再有就是如果用multisim仿真,又怎么写EPROM?小弟是初学者,请大大指点

网友A:
具体看什么CPU 有的要用通用编程器,有的要用串口,有的要用自己公司的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什么CPU 有的要用通用编程器,有的要用串口,有的要用自己公司的下载器。 ...

如果只仿真呢?求赐教啊

网友A:
仿真只是在电脑上跑不用写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只是在电脑上跑不用写EPROM

比如我要用示波器显示汉字,如果rom里没东西,示波器怎么会显示东西呢,求指点啊

网友B:
仿真并不需要写入EEPROM,只要使仿真软件调用程序文件即可,当然,这要求仿真软件支持该功能。

网友A:
highman:仿真不是万能的,在初步掌握了一些基础后,就应该进入实际元件操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况且现在有各种开发版出售可以买一个来实践,不可能全部指望仿真软件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man:仿真不是万能的,在初步掌握了一些基础后,就应该进入实际元件操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从点亮第一颗LED开始吧

楼主:
是学校有个示波器显示汉字的课程设计要做,小弟不太会,才来这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从点亮第一颗LED开始吧

是学校有个示波器显示汉字的课程设计要做,小弟不太会,才来这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