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静电要怎样才能过呢?

楼主:
Keycable V1.pdf (27.21 KB) USB静电要怎样才能过呢?产品功能是,可以做USB数据线与读卡器功能,控制D-,开关拨到USB数据线则USB数据线用,拨到读卡器作 读卡器用。用数据线把USB头与MAIN板连接起来,main板还有一个mirco公头及一个苹果公头。现在打ESD不过。

网友A(2013-01-08):
内部需要设计ESD器件,做好接地

网友B:
你ESD器件貌似没放吧,怎么过呢?

楼主:
一定要走差分线吗?那mirco头与苹果头的地布线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C:
没走差分只会导致USB信号完整性问题。
ESD(HBM 2000V, CDM 500V)不过的话,USB要加ESD保护,如USBLC6-2P6;SD的可用ESD9L5.0ST5G.

网友D:
接地+TVS管

楼主:
每个接口处都 要加吗?这样是不是要用1PF等效电容的压敏电阻呢?1+1+1=3PF

楼主:
嗯,还有个问题,如果我把公头的外壳地隔绝 了会怎样呢?

网友E:
外壳接地,信号线接tvs后接地

网友F:
外壳地的连接可参考网口的接法,原则上就是要把电荷从最近的通路导向大地。

网友G:
ESD管怎么没放,应该加上,我们这边加上ESD管测试一直没问题。

网友H:
这个好办呢

楼主:
压敏电阻呢?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I(2013-02-25):
1.增加TVS管防护
2. DM DP串接22ohm电阻

网友A:
处理好usb接口与外壳的导电连续性,内部加esd器件

网友J:
1,USB要差分走线的,等长等距
2,在USB进口处摆放ESD器件,做好接地的泄放路径
3,ESD器件最好是选择结电容小于5PF以内的,以免对你的电路传输速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