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A 与 高阻态

楼主:
使用八达林顿管ULN2803A驱动继电器实验
具体电路:单片机驱动74HC595,595控制ULN2803A。
控制过程很简单,成功了。
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单片机控制595为高阻态输出时,ULN2803A竟能保持原来的状态不变,继电器也继续保持原来状态。
我现在单片机控制595输出正常电平后就马上将595切换进入高阻态,这样也能控制住。
看了ULN2803A的内部框图,还是不甚理解。谁能来解答下。

网友A(2013-01-08):
特意找了一下 TI 的数据手册, 内部就是简单的达林顿阵列
按照电路结果,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 595 的信号引脚弄错了? 比如把 ST 脚当 OE 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意找了一下 TI 的数据手册, 内部就是简单的达林顿阵列
按照电路结果,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 595 ...

谢谢airwill的提醒,虚焊真伤不起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理论解释,还是找找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先用示波器看看595输出的电压波形,再来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