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在7.5IDE编译OK,在8.7编译报错,请指教,多谢!

楼主(2013-01-08):
报错信息:

E:\NMS unit\Src\config.c:19:Error [1224] configuration setting 'FCMEN' not recognized
E:\NMS unit\Src\config.c:22:Error [1224] configuration setting 'IESO' not recognized
E:\NMS unit\Src\config.c:27:Error [1224] configuration setting 'BOREN' not recognized
E:\NMS unit\Src\config.c:30:Error [1225] configuration value '3' not recognized for configuration setting 'BORV'

网友A:
芯片类型是不是被改了啊

网友B:
看看PIC的头文件,可能有些寄存器改名了吧

网友C:
芯片型号选对没有?

网友D:
货不对板吧.

楼主:
我在建立工程时选择上的是PIC18F2680类型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要求检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点评回复
看看PIC的头文件,可能有些寄存器改名了吧

这个查看mcc提供的文件p18f2680.h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定义,
在我工程中config.c中的定义和p18f2680.h文件中的定义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E:
7.5是非常老的版本了,你选择的MCU型号的头文件中的寄存器等命名,可能在8.7版本中有变动,从你给出的提示看,主要是配置位的名称改变了,你可以根据最新IDE安装目录下的MCU对应头文件修改一下源代码再编译即可。

这些都是使用C编写代码的基础知识,如何找到对应的头文件就不需要讲了,都是最最基础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是非常老的版本了,你选择的MCU型号的头文件中的寄存器等命名,可能在8.7版本中有变动,从你给出的提示 ...

我的MCU是18LF2680,我建立的工程中选择的MCU是18F2680。这个对工程的编译是否有影响呢?

楼主:
有个问题,我使用的是IDE8.7,但是我使用的mcc18是之前的IDE都使用的,所以不明白你说的配置位名称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是非常老的版本了,你选择的MCU型号的头文件中的寄存器等命名,可能在8.7版本中有变动,从你给出的提示 ...

我查看了IDE8.7中"help"的configset说明,配置位名称没有错,设置的值也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