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各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433M超再生模组的问题!

楼主:
小弟手上有一个433M超再生的模块线路和参数,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实在很一般!
线路截图和参数截图都放上来了,
想请求各位老大帮小弟看看哪里可以再改进一下,最好只是参数做做修改最好了!
感激万分啊!
如果有专业的老大有心指导或者可以长期兼职帮忙的话,可以加小弟QQ164776004.
MK.jpg (176.16 KB)
MK1.jpg (51.56 KB)

MK.jpg (176.16 KB )

线路截图

线路截图

网友A(2013-01-08):
电原理没问题的话,要注意元件的材料以及PCB的设计。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软件画的板,兄弟还需要在修整下线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