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IAR for ARM 6.3如何生成bin或hex文件

楼主(2013-01-08):
初次使用IAR软件,请教下如何修改最终生成文件。
网上有很多描述如何生成的,但是我并没有找到options里面的选项,好像描述得不通用。
我的版本时6.3

我的默认输出时:BMCU.srec

楼主:
自问自答下:选择好output format之后,取消勾选override default,然后再次勾选override default,里面的输出格式就会更改成设置的格式。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B(2013-04-17):
可以发一个6.3版本的吗?fly222yu@163.com  谢谢啦

网友C:
输出格式, 不选 motorola, 改用 Inlel 就是 HEX 文件了

网友D:
我也需要个6.3版本,hitxyh@163.com 谢谢啦

网友E(2014-07-21):
6.5的怎么设置不成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