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算法原理

楼主(2013-01-08):
各位好,最近我在按经理的指导做一个任务
我们用10位的ADC采集模拟电压,转换为10位的数字信号,在把这些10位的数字信号进行累加,一共累加63次,把10位的数字量提高到16位
按经理的说法是精度会提高,但是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理?用了什么算法?
我现在就是用一个16位宽的寄存器不停的累加,好像很容易有时间延迟过大的报警

网友A:
累加然后求平均吧,可以滤除一些噪声,精度是可以提高
加法链过长当然会延迟过大,加入流水线就行了

网友B:
10位的ADC的最高精度就是10位
你的做法只会使精度无限接近于10位,但绝不会超过10位。
不然你运算个几亿次不是可以把精度提高到几万位。

网友C:
就是一个多次累加求平均值,
你工作时钟多少M?
16bit的就时序就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纯属扯淡,10位的ADC的最高精度就是10位
你的做法只会使精度无限接近于10位,但绝不会超过10位。
不 ...

嘿嘿,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嘿嘿,这个我不清楚

还有猴哥不清楚的?

网友F(2013-10-17):
累加求平均值,得到的数据要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