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开发 ToolChain GCC 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我用COIDE开发,coide使用的是gcc,目前我用过CodeSoucery GCC 、及 ARM GCC这2个编译器
     他们好像差不多啊。
     最近又发现了一个gcc  叫   ARM-KGP-EABI 好像是个俄罗斯人弄的 这个是他的博客
     http://www.klen.org/

     想请教一下各位GCC大神
     除了编译参数外,还有什么性能上的区别吗?
     各位大虾 有使用经验的么?

网友A:
应该没什么本质区别吧,可能就是速度快慢,占用资源多少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什么本质区别吧,可能就是速度快慢,占用资源多少之类的吧

生成的bin文件大小 也会有所区别吧

网友A:
有可能吧,但应该不会相差太大,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