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不够,可不可以整流后的电源并联

楼主(2013-01-08):
原来是需要控制一台36V直流电机,300W。现在需要控制两台,变压器只有350W。我准备不换变压器容量,用2个变压器。2个变压器分别镇流后在并联起来,控制2台电机,有问题吗?2个变压器接同一个电源。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有些高低,分别整流后,加了滤波电容,会有问题吗?

网友A:
速流后并, 没问题

网友B:
输出电压随带载而降低, 因此并联使用是可行的.
但是带载特性可能不尽相同, 所以输出电压相同的前提下还要考虑多增加余量.

网友C: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你最好还是先测试一下。

网友D:
很难保持一致.换一个.

网友D:
"原来是需要控制一台36V直流电机,300W。现在需要控制两台,变压器只有350W。我准备不换变压器容量,用2个变压器。2个变压器分别镇流后在并联起来,控制2台电机,有问题吗?2个变压器接同一个电源。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有些高低,分别整流后,加了滤波电容,会有问题吗?"
不行.

网友E:
应该是有问题的,变压器一般留的余量是比较大的

网友F:
没问题的

网友G:
只要两个变压器一致性较好,这样完全没问题。

楼主:
用同一规格的变压器,副端都有2种规格电压,30V和20v。两个变压器30V整流后并联,用其中一个变压器的20V整流后给单片机电路供电,用不了多少功率,就控制4个继电器,还有些输入信号。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H:
变压器并联要考虑两个问题:
1、环流(含电压不一致和相位问题)
2、负荷分配
整流后并联,解决了环流问题。但负荷分配还是要看其内阻(变压器、整流器等)、漏感等。如果分配不合理(误差太大)则会造成两变压器其中一只超负荷。所以仍然需注意两变压器的各参数的一致性。

网友I:
负载均衡可能比较难做,而变压器往往做不到参数很一致,这样会降低可靠性的。
如果确定要做,则需要想办法解决负载均衡的问题

楼主:
环流问题怎么解决?负载是2个一样的直流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环流问题怎么解决?负载是2个一样的直流电机

这里不存在环流问题,只有负载分配问题.如果两个变压器回路的参数接近一致,负载特性都是负的,或许可以并联.

网友J:
2个变压器对应2个电机,控制装置是否改变?
2个变压器分别整流后,直接通过控制装置去电机,不需要并联也可以工作

网友K:
这样是可以用的!

网友L(2013-05-02):
两个变压器分别给两个电机供电

网友M:
两个变压器对两个电机分开供电,如果不隔离控制,就共地。

网友N(2013-09-11):
不可以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