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能算出拐弯速度?

楼主(2013-01-08):
利用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能算出拐弯速度?

网友A:
我认为能的。

网友B:
这是利用什么原理的呢

网友A:
陀螺仪能算出角速度啊,加速度计能算出转弯半径啊,有了这两个就能推出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能算出角速度啊,加速度计能算出转弯半径啊,有了这两个就能推出速度啊 ...

加速度能算拐弯半径?怎么个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速度能算拐弯半径?怎么个算法?

a=rw^2,  a和w都知道,r就应该知道了吧。反正知道w和a,速度一定能求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