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迷,你们遇到这么诡异问题吗??

楼主(2013-01-08):
rc, se, PLL, ui, ST

  STM32107B单片机,我用了MDK4.22,还有IAR 5.5.
其中单片机复位后,会调用SetSysClockTo72() 函数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ACR &= (uint32_t)((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
    FLASH->ACR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ifdef STM32F10X_CL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Enable PLL2 */
    RCC->CR |= RCC_CR_PLL2ON;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REDIV1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9);
#else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
#endif /* STM32F10X_CL */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诡异的是在MDK 最先执行的是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点单步,程序向上跑了!!!!执行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这个函数后的程序也跑乱了,经常从下面往上面跑.有时这两句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一个都不进入!!!
在IAR 中会 执行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然后后面的条件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会满足!!!
我在HSEStatus = (uint32_t)0x00;后面加了一个全局变量Test = 0;
会执行Test = 0;这一句.
不过在仿真器中观察到Test 还是等于1.

在里面写全局变量调试都不行(视乎这里内存还未初始化),不过也不会这样诡异.我两个编译器单片机选型都是正确的.

楼主:
但是后面的程序都是正确的,就那个函数有那个问题!!!!
很怀疑你们也可能有这个问题.只有是STM32单片机都试试吧.

网友A:
1.工程设置改为调试时不优化

2.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此处加断点观察StartupCounter变量值和HSEStatus值,也有可能你在这里无法加断点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做完上面的再回来沟通一下

楼主:
回楼上,那天也把优化等级设为最低的,
但MDK,一直运行不正常.我的MDK是4.22的.
现在用IAR,一看到MDK就头大,想起以前用的keil,实在不喜欢这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