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行车、起重机滑触线集电器组成及使用维护

楼主(2013-01-08):
    滑触线集电器作为行车以及起重机等供电的一个最关键的部件之一,如何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滑触线集电器至关重要。
    滑触线集电器主要有靴盒、靴片、弹簧、集电器支架、集电器支撑部分等部件组成。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滑触线的电流来选择集电器的使用,集电器分为重型集电器和轻型集电器,选择轻型集电器还是重型集电器,是根据滑触线的电流来确定的,一般滑触线电流小于等于500A,可以选用轻型集电器;大于500A的,就要选用重型集电器。
    其次在选用滑触线集电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是否与滑触线配套的生产厂家,不要随意选用集电器,否则会影响到起重机及行车等地正常使用,还亦造成对滑触线更大的损坏。集电器上面的刷片是由含铜碳基压而成的,购买后要检查与滑触线的型号是否吻合。由于集电器本身属于易耗品,长期使用会磨损刷片,所以要定期检查,集电器上面刷片的磨损程度,并定期更换。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