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不内置晶振?

楼主(2013-01-08):
反正都必须有

网友A:
有很多是带内部RC振荡器的,对于频率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用

楼主:
谢谢 我是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是带内部RC振荡器的,对于频率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用

内部没有晶振,是不是晶振的体积比较大,要集成到IC里面付出的代价比较大,所以还不如放外面?

网友C:
石英晶振没办法集成到CMOS集成电路中的。
现在已经有很多MCU内置的RC振荡器可以达到1%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部没有晶振,是不是晶振的体积比较大,要集成到IC里面付出的代价比较大,所以还不如放外面? ...

我查了一些资料,也没找到具体是什么原因。我猜有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你说的,晶振体积太大,不利于芯片内部越来越高度集成的内部电路;
二是可以给用户更多的选择,单片机的外部晶振是有选择频率范围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来选择合适的频率的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些资料,也没找到具体是什么原因。我猜有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你说的,晶振体积太大,不利 ...

明白了。谢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D:
内部晶振休眠时候用蛮好的

网友E:
很多都是内置RC了,外接麻烦,传统的51!

网友F:
晶振 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网友G:
晶振是二氧化硅材料,晶片是硅材料,当然不能集成在晶片内部。

网友G:
更正:晶片是硅材料,晶振是二氧化硅材料,所以晶振当然不能集成在晶片内部。

这不是理由,莫说晶振,电池都可以集成到芯片中去~主要看有没有那种必要

网友H:
C8051FXXX集成了振荡器在片内,但不是晶振...

楼主:
版主说的对

网友I(2015-04-24):
今天请教我们的 EE 工程师, 他说现在的工艺已经能够将晶振做进芯片里了, 不只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J:
你需要那么稳定的震荡频率的么?做到内部了 , 一般就是不能改了。 你想换别的频率,是不是感觉就很奇怪了。浪费资源了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