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2070放大器 10M-60M带宽 增益变大很大

楼主:
用EL2070 做的一个放大器,但在10M--60M频带内增益变化很大:
请教大家,这是相位余量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电路原理图及测试的SIG_OUT输出波形如下:

SIG_OUT输出波形图:
10M

-------------------
20M

--------------------
30M

-----------
40M

-----------------
50M

-----------------
60M

楼主(2013-01-08):
输入信号在40M和60M的时候增益变得很大,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与运放的工作带宽有关系吧
看一下这个图

网友B:
EL2070的小信号带宽达到200MHz,应该是足够的,同求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