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步进电机走一步,打印纸走纸不是一步,求解,谢谢各位

楼主(2013-01-08):
这个是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字被拉长,不解中。。。打印机是ftp-628mcl101,步进电机用LB1836M驱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机械有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机械有打滑。。。

不知道也,不懂这些,我打印16点阵的字 行方向没有问题,列方向明显被拉长2倍,我感觉是电机多走了一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你搞的是喷墨打印机不喽

楼主:
是热敏打印机,微型的。

楼主:
有人做过类似的吗,就是用lb1836m驱动 微型热敏打印机?

网友B:
细分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分设置的不对?

不懂啊 说明书也没有说这些的 只是根据时序让电机走一步是2相4步电机 说明书说每两步之间的精度是0。125mm 但打印出来的字本来是16x16的 现在被拉长2倍 是不是电机走一步他的精度是0。25mm呢 这个可以设置的吗

网友C:
扫描部分的问题啊 那电机正常不?

网友D:
校正一下参数

网友E:
可能是你字的数据刷新慢了,走了四步了才刷新完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正一下参数

你好,我看了一些打印机的参数说明,我如何才能去设置那些参数呢,还是要直接写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部分的问题啊 那电机正常不?

扫描打印出来的字貌似变成了32x16的字符 我要打印出来的是16x16字符,电机是用IO模拟4路PWM信号的,走之一步,他也走一步,我现在是在怀疑他走纸一步,打印纸本身走纸2个点行,因为字被拉长了一倍,不知道怀疑的对不对,有类似的问题吗,扫描部分我是冲满384点后加热打印然后走纸一个点行,就走纸一个点行时出现问题了好像,不解 ,求大侠们指点啊

网友F:
是不是执行纵向2倍放大了?

网友G:
可能是您的热敏头加热占用时间太长了

网友H:
仔细读打印数据手册
有关走纸的章节
你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I(2014-01-06):
引用 楼主:
不懂啊 说明书也没有说这些的 只是根据时序让电机走一步是2相4步电机 说明书说每两步之间的精度是0。125m ...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资料发给我一份呢?很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