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ID 通讯

楼主(2013-01-08):
我想做个“HID通讯设备”,我的HID设备的“报告描述符”的“报告”长度设为 8 ,然后我在网上找了些“VC++ HID通讯”的代码,然后发现,我用WriteFile函数发送报告时,发送字符长度必须设为 9,其中第 1 个字符为报告ID,设成其他长度WriteFile就会发送失败,我的问题是:在不修改“报告描述符的报告长度”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到一次发送6个字符,如果能,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很遗憾,windows HID驱动不允许。我刚才试验证实了。加pads补足9个字节吧。
不过,理论上修改Linux HID驱动的话,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