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技巧:用matlab来实现fpga功能的设计

楼主(2013-01-08):
近年来,在数字通信、网络、视频和图像处理领域,FPGA已经成为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关键元件。FPGA的逻辑结构不仅包括查找表、寄存器、多路复用器、存储器,而且还有快速加法器、乘法器和I/O处理专用电路。FPGA具有实现高性能并行算法的能力,是构成高性能可定制数据通路处理器(数字滤波、FFT)的理想器件。如Virtex-II Pro FPGA包含高性能的可编程架构、嵌入式PowerPC处理器和3.125Gbps收发器等。
但是,FPGA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受限于几个因素。首先,DSP开发人员不熟悉硬件设计,尤其是FPGA。他们使用Matlab验证算法,运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编程,通常不会使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或Verilog)实现数字设计。其次,虽然VHDL语言也提供了许多高层次的语言抽象,但是基于并行硬件系统的VHDL程序设计与基于微处理器的串行程序设计有很大的不同。
基于以上原因,Xilinx公司开发了基于Matlab的System Generator for DSP工具。System Generator for DSP是Simulink中一个基于FPGA的信号处理建模和设计工具。该工具可以将一个DSP系统表示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块,并自动将系统映射为一个基于FPGA的硬件方案。重要的是,该System Generator for DSP实现这些功能并没有降低硬件性能。
1、System Generator for DSP的特点
simulink为DSP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高层次建模环境,可大量应用于算法开发和验证。System Generator for DSP作为simulink的一个工具箱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特性,同时又可以自动将设计转换为可综合的高效硬件实现方案。该硬件实现方案忠实于原始设计,因此设计模型与硬件实现在采样点(在simulink中定义)是一一对应的。通过使用Xilinx精心设计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核可以使硬件方案具有较小的延迟和体积。虽然System Generator中的IP模块是经过功能抽象的,但是对于熟悉FPGA的设计者来说,该模块也具有直接访问底层硬件细节的能力。例如,可以指定System Generator乘法器模块使用Virtex-II系列FPGA中的专用高速乘法器元件,用户定义的IP模块也能够作为黑盒子插入系统之中,等等。
使用System Generator for DSP实现系统设计的主要特点有:
●在simulink中实现FPGA电路的系统级建模,并自动生成硬件描述语言。
●自动生成modelsim测试程序,支持软硬件仿真。
●支持用户创建的simulink模块。
●使用XILINX FPGA自动实现硬件系统。支持的XILINX FPGA系列包括Spartan-II,Spartan-IIE、Spar-tan-3、Virtex、Virtex-E、Virtex-II、Virtex-II PRO。

楼主:
2、使用System Generator for DSP实现系统级建模
传统的DSP系统开发人员在设计一个DSP系统时,一般先研究算法,再使用matlab或C语言验证算法,最后由硬件工程师在fpga或DSP上实现并验证。典型的DSP系统设计流程如下:
(1) 用数学语言描述算法。
(2) 设计环境中使用双精度数实现算法。
(3) 将双精度运算变为定点运算。
(4) 将设计转换为有效的硬件实现。
使用System Generator for DSP可以简化这一过程。设计人员先在matlab中对系统进行建模和算法验证,经过仿真后便可以直接将系统映射为基于FPGA的底层硬件实现方案。可用simulink提供的图形化环境对系统进行建模。System Generator for DSP包括被称为xukub xilinx blockset的simulink库和模型到硬件实现的转换软件,可以将simulink中定义的系统参数映射为硬件实现中的实体、结构、端口、信号和属性。另外,System Generator可自动生成FPGA综合、仿真和实现工具所需的命令文件,因此用户可以在图形化环境中完成系统模型的硬件开发。图1为使用System Generator for DSP设计系统的流程图。

在Matlab中,我们可以通过simulink的库浏览器使用Xilinx blockset库中的模块,Xilinx blockset库中的模块可以与simulink其它库中的模块自由组合。Xilinx blockset库中最重要的模块是System Generator,利用该模块可完成系统级设计到基于FPGA的底层硬件设计的转换工作。可以在System Generator模块的属性对话框中选择目标FPGA器件、目标系统时钟周期等选项。System Generator将Xilinx blockset中的模块映射为IP库中的模块,接着从系统参数(例如采样周期)推断出控制信号和电路,再将simulink的分层设计转换为VHDL的分层网表,之后,System Generator即可调用Xilinx CORE Generator和VHDL模拟、综合、实现工具来完成硬件设计。

楼主:
由于一般的FPGA综合工具不支持浮点数,因此System Generator模块使用的数据类型为任意精度的定点数,这样可以实现准确的硬件模拟。由于smulink中的信号类型是双精度浮点数,因此在xil-inx模块和非Xilinx模块之间必须插入gateway inblock和gateway inblock模块。通常simulink中的连续时间信号在Gateway In block模块中进行采样,同时该模块也可将双精度浮点信号转换为定点信号,而Gateway Out block模块则可将定点信号转换为双精度浮点信号。大部分xilinx模块能够根据输入信号类型推断输出信号的类型。如果模块的精度参数定义为全精度,则模块将自动选择输出信号类型以保证不损失输入信号精度,并自动进行符号位扩展和补零操作。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输出信号类型来进行精度控制。
3、使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在FPGA系统设计中,时钟的设计十分重要。因此必须正确理解System Generator中的时钟和FPGA硬件时钟之间的关系。simulink中没有明确的时钟源信号,模块在系统参数中定义的采样周期点进行采样。硬件设计中的外部时钟源对时序逻辑电路十分重要。在System Generator模块中,通过定义simulink System period和fpga system clock period参数可以建立simulink采样周期和硬件时钟间的关系,也可通过设置这些参数来改变Simulink中模拟时间和实际硬件系统中时间的比例关系。simulink的系统周期一般是各模块采样周期的最大公约数。FPGA的硬件时钟是单位为ns的硬件时钟周期。例如,若simulink中有两个模块,采样周期分别为2s和3s,而FPGA系统时钟周期为10ns,则simulink系统周期应该为两个模块采样周期的最大公约数即为1s。这意味着simulink中的1s对应实际硬件系统的10ns。在生成硬件系统前,System Generator将自动检查用户定义的simulink系统周期参数是否与系统中模块的采样周期相冲突,如果冲突,则提示用修改Simulink系统周期参数。
有些情况会导致System Generator模块产生不确定数(NaN-not a number)。如在双端口ram模块中,两个端口同时对模块中的某一地址进行写操作时,该地址中的数据将被标记为NaN。如果模块中有不确定数出现,则表明该模块的最终硬件实现将会有不可预测的行为,当simulink进行仿真时,System Generator将会捕捉该错误。

楼主:
4、应用实例
图2是一个图像处理应用实例的系统实现框图。该应用实例使用5×5的二维FIR滤波器完成图像增强预处理。该系统将输入图像分别延迟0×N(N为输入图像宽度)、1×N、2×N、3×N、4×N个采样点后输入5个Line Buffer,数据在Line Buffer中缓存后并行输入5个5抽头的MAC FIR滤波器。滤波器系统存储于FPGA的块RAM中,图像数据经滤波器处理后输出。图3为Line Buffer实现框图,图4为5×5滤波器框图。

图2一个图像处理应用实例的系统实现框图

Line Buffer实现框图

图4为5×5滤波器框图

网友A:
感谢分享啊。这个不错

网友B:
既玩DSP又玩FPGA的飘过

在simulink中实现FPGA电路的系统级建模,并自动生成硬件描述语言
对这个功能挺感兴趣的,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能把C语言转化成VHDL语言。

网友C:
这个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玩DSP又玩FPGA的飘过

在simulink中实现FPGA电路的系统级建模,并自动生成硬件描述语言

等待猴哥大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