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汇编,gcc编译器求教

楼主(2013-01-08):
        LDR     R12,=rt_free_box
        MRS     R3,IPSR
        LSLS    R3,#24
        BXNE    R12
        MRS     R3,CONTROL
        LSLS    R3,#31
        BXEQ    R12
        SVC     0
        BX      LR

报错:
Error: thumb conditional instruction should be in IT block -- `bxne R12'
Error: thumb conditional instruction should be in IT block -- `bxeq R12'

gcc4.6.2编译器设置
AS   = arm-none-eabi-gcc -x assembler-with-cpp
ASFLAGS = $(MCFLAGS) -mthumb -mfpu=vfp -mno-thumb-interwork -msoft-float -mfix-cortex-m3-ldrd -g -gdwarf-2 -Wa,-amhls=$(<:.s=.lst) $(ADEFS)

该程序为rvmdk下面正确可用的代码,我把它移植到gcc上面就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打开-Wa,-mimplicit-it=thumb,该选项会自动插入IT指令

楼主:
结贴给分

网友B(2013-06-22):
引用 网友A:
打开-Wa,-mimplicit-it=thumb,该选项会自动插入IT指令

谢谢。

开始搞查清楚-Wa,的意思是把参数传递给汇编器,以及漏了后面的逗号,
浪费了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