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jlink调试出问题。

楼主(2013-01-08):
IAR   jlink调试出问题了。

点击debug然后先是提示上面的图,选择“终止”会提示下面的图。 现在已经不能用jlink调试了。

是我的jlink坏了还是什么问题。现在stm32芯片还是可以使用串口isp的。就是没法调试了。这个情况有谁遇到过啊。

网友A:
如果JLINK驱动能找得到,一般不会坏。。可以用SWD模式,或者检查你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JLINK驱动能找得到,一般不会坏。。可以用SWD模式,或者检查你的配置。。。 ...

我一直都是用的jtag模式啊,之前都还是好好的,仿真器,和板子放了一个月时间没上过电。现在拿出来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再试试还有这个提示,先是提示上图,选择“终止”会提示下图。

网友A:
你不调试的时候,JLINK有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调试的时候,JLINK有灯闪?

不调试的时候灯常亮,不会闪,当点击debug的时候灯开始闪,可以感觉到有数据流入jlink,但是等几秒钟钟后就会弹出上面的提示了。

有时候会提示这个,点击上图中的“终止”会弹出下面提示

楼主:
我用串口ISP个iotoggle程序,发现指示灯还是可以正常翻转的。

网友A:
你试试SWD模式,SWD模式只占2个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SWD模式,SWD模式只占2个IO口。。。

我升级了下jlink驱动,现在不再出现上面的提示了。但是出现了下面的提示。

网上搜索了下,也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但是却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了

http://www.cppblog.com/crhackos/archive/2012/05/20/175483.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217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SWD模式,SWD模式只占2个IO口。。。

我又试了下mdk+jlink,发现可以正常调试,好像iar不支持我这个jlink驱动似的。

但是我又奇怪了,原来我用的驱动都是好好的,我只不过换过电脑系统,软件重装过,发现就不行了。用mdk调试感觉编译太慢了。还是想换回iar来调试。

网友A:
不会吧。IAR一般不会有问题。还是检查配置。。。 要么你在IAR上换个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IAR一般不会有问题。还是检查配置。。。 要么你在IAR上换个工程试试。。 ...

完蛋了,MDK我用了两次发现也不行了。感觉是jlink的驱动在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好好试下。。

应该是盗版jlink被segger给封杀了吧。我觉得。

楼主:
哪位朋友还遇到过这个情况啊,我试了多次发现,iar完全连接不上,mdk有的时候可以连接上。

并且有个规律好像,一用iar连不上,再用mdk去连mdk就连不上了,等一会mdk就可以自动恢复了。郁闷。

网友:
JLINK也好stlink也好,很容易受到干扰。非常讨厌

网友B:
你把jlink驱动和iar都卸载,一定彻底卸载,然后重启电脑;然后安装IAR,不要装jlink驱动。

网友B:
IAR for ARM 我一直用6.3版本的,比较稳定

网友A:
我一直用MDK + JLINK,几年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刚刚用万用表量了下,发现jlink的jtag口的第一个管脚的连接线不通了。我直接连到线路板的3.3v上就可以debug了,mdk虽然能用了,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iar还是不能debug。

楼主:
到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的jlink只能用4.40的驱动,其他版本的不能用。MDK可以正常使用,iar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