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位操作

楼主(2013-01-08):
刚才在网上找了一个资料室自己建个头文件来定义位操作。//定义位域
tyoedef struct Byte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l:l;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
BYTE_BIT;
//B口宏定义,此值参见相应头文件。
#define_PINB ox23
#define_DDRB ox24
#define PORTB ox25
//定义B端口每个位,进行地址绑定。
#define PINB_BITO (*(volatileBYTE_BIT*)(_PINB)).BTTO
PINB_BITl BITl……
#dcfinc PORTB_BIT0(*(volatilcBYTE_BIT*)(_PORTB))BIT0
PORTB_BIT1 BIT1……
#define DDRB BITO (*(volatilcBYTE_BIT*)(_DDRB)BITO
DDRB_B1T1 Bitl……

如果还要定义其他口的话,那个位域是不是还要一模一样在写一次的。

网友A:
如果你在这个头文件定义,就不用了。
如果你在新的文件里定义,只要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也不用重新写一次。

网友B:
你发的代码很乱啊

楼主:
为什么我写好头文件,将它放到include的文件夹里,编译后全是这种错误。是我的头文件编写错误码?能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这个头文件定义,就不用了。
如果你在新的文件里定义,只要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也不用重新写 ...

为什么我写好头文件,将它放到include的文件夹里,编译后全是这种错误。是我的头文件编写错误码?能我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写好头文件,将它放到include的文件夹里,编译后全是这种错误。是我的头文件编写错误码?能我看 ...

你代码里有好多错误。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拼写,define被写成dcfinc;二是define与后面的内容之间要留出一个空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写好头文件,将它放到include的文件夹里,编译后全是这种错误。是我的头文件编写错误码?能我看 ...

你再仔细检查下程序和头文件,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拼写或者格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