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3 无法编译的问题

楼主:
运行系统:redhat
按照郭天祥XT2440开发板的视频教程一步步做的,编译好了qt-x11-opensource-src-4.5.3,也编译好了tslib1.4,解压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3 后得到以下这些文件

然后执行#./configure -embedded arm -xplatform qws/linux-arm-g++ -no-mouse-linuxtp -qt-mouse-tslib -I/usr/local/tslib/include -L/usr/local/tslib/lib -no-qt3support -no-openssl -nomake demos -nomake examples -nomake doc -nomake tools
得到如下图

然后执行#qmake得到下图

然后执行#make得到下图

这个错误怎么来的,怎么解决,请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A(2013-01-09):
这种问题可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最好就是你自己参考视频教程,无论是路径还是环境变量尽量与参考视频保持一致,然后再编译一次。

网友B:
qt4某个版本以后,编译不要在源码目录下进行。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3 ]# cd ..
# mkdir qt453-arm
# cd qt453-arm
#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3/config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