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integer的综合问题

楼主(2013-01-08):
      端口或者信号被定义成integer,一般默认为32bit的。如果限定范围,如range 0  to 15 ,那么综合后会给出4bit位宽的寄存器;如果我将信号设定范围为range 0 to 10 ,也会给出4bit.
      在仿真的时候,如果范围是0 to 10,给的输入如果大于10,仿真会报错,但是在实际电路中,如果我的输入的4bit信号完全有可能大于10啊,那时不可能电路瘫痪吧?
   我查过它的RTL级原理图和tech级原理图,范围为0 to 10与范围为0 to 15的原理图都是一样的。
   1、我想知道,10与15的范围下载到板子里面的电路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2 、如果是10,那么输入11、12、、、、电路会怎么运行?会死吗?

网友A:
个人感觉如果范围是0 to 10一定是4bit的,之所以会报错应该是你限定范围了。系统会把11-15给屏蔽掉,如果强行输入结果不可预知,但片子应该不会死。

楼主:
谢谢,现在手上没板子,等过几天拿到板子试试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如果范围是0 to 10一定是4bit的,之所以会报错应该是你限定范围了。系统会把11-15给屏蔽掉,如果强 ...

谢谢,现在手上没板子,等过几天拿到板子试试再告诉你

网友B:
我从来不用integer,因为电路中没有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用integer,因为电路中没有这个玩意

谢谢猴哥~
我觉得存在就是真理,哈哈。语言中有这个东西,而且可以综合最后变成电路,那一定有它的综合方式,也有它所对应的电路,虽然电路中没有它;另外,它既然存在,就应该有它的优点。
主要是我现在是处于入门阶段,看别人的代码,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想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猴哥~
我觉得存在就是真理,哈哈。语言中有这个东西,而且可以综合最后变成电路,那一定有它的综合方 ...

为什么存在就一定有道理呢?
这个只是仿真的时候可能还有作用,否则综合工具还需要把它转换了

楼主:
经过下到板子里面验证,不管是range 0 to 10 还是 0 to 15最后都是4bit的信号,而且输入一样可以是从“0000”到“1111”,运行结果一样。所以,结论应该是:不管是range 0 to 10 或者range 0 to 15都和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的生成的电路是一样的。具体还待继续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下到板子里面验证,不管是range 0 to 10 还是 0 to 15最后都是4bit的信号,而且输入一样可以是从“0000 ...

哥都给你说了,这是综合工具转的。不代表这么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存在就一定有道理呢?
这个只是仿真的时候可能还有作用,否则综合工具还需要把它转换了 ...

哦。那我还需要看看它综合的时候是怎么转换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都给你说了,这是综合工具转的。不代表这么写就好

我不是才看到么。。。

网友B:
;P

谢谢猴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

有什么要问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要问的么?

综合工具能做更多的事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要问的么?

我比较了一下输入分别是range 0 to 15和range 0 to 10 和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的综合后的edf文件,是一样的,这是否能够说明它们生成的电路也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了一下信号分别为range 0 to 15和range 0 to 10和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的综合edf文件,是一样的。这是否说明它们生成的电路也没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比较了一下输入分别是range 0 to 15和range 0 to 10 和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的综合后的edf文件 ...

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比较了一下信号分别为range 0 to 15和range 0 to 10和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的综合edf文件,是 ...

欢迎继续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继续发问

谢谢!!
突然想到一种情况,比如说定义了一个信号a是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类型的,b是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的,如果我要用b去表示a的某一位,该怎么做?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用到integer了?
我想因为类型不一样,还是需要转换的。
如果真的需要转换,那么这个转换过程应该不需要改变硬件电路吧?
b作为多路选择器的sel(2:0),a作为选择器的输入端?
如果上面是对的,那么在一般的类型转换,比如对于同为std_logic_vector的信号c,d,我将c转换成integer再转换成相同位的std_logic_vector赋给d,是不是和将c直接赋给d生成的电路是一样的?: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突然想到一种情况,比如说定义了一个信号a是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类型的,b是std_logic ...

谢谢!!
突然想到一种情况,比如说定义了一个信号a是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类型的,b是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的,如果我要用b去表示a的某一位,该怎么做?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用到integer了?-----不必啊,你使用拼接符。。
我想因为类型不一样,还是需要转换的。
如果真的需要转换,那么这个转换过程应该不需要改变硬件电路吧?
b作为多路选择器的sel(2:0),a作为选择器的输入端?
如果上面是对的,那么在一般的类型转换,比如对于同为std_logic_vector的信号c,d,我将c转换成integer再转换成相同位的std_logic_vector赋给d,是不是和将c直接赋给d生成的电路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突然想到一种情况,比如说定义了一个信号a是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类型的,b是std_logic ...

我没表达清楚,应该是用b去表示a的位号,比如a(5)中的5。。。。

网友B:
哦,原来。这个语法我忘记了。

网友B:
仿佛是integer,忘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仿佛是integer,忘记了

猴哥不能忘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