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覆上铜后还会显示有那条白线呢?

楼主:
刚到这个公司,没有多少事干,就自己给自己找事干,把公司一块板子拿过来画着玩,我这算是正儿八经第一次画PCB!画原理图,画封装,到现在终于把线布好了,覆上铜之后发现有些地还是会有那种白线连着,如图,想问各位这个到底有没有连上??谢谢   用的DXP2004

网友A(2013-01-09):
GND 网络 其中有个引脚没有连起来 所以飞线还在
你可以尝试铺铜解决 再打过孔,解决孤铜,飞线应该消失的

网友B:
GND网络没有连接上  如果铺铜为地 在附近打个过孔就搞定了

楼主:
恩  谢谢 今晚回去试试

网友C:
给它覆个地极的铜,就没鸟: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斑竹这是啥意思??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斑竹这是啥意思??呵呵

因为LS两位的解答是正确的   就是因为网络没连接完整    所以才会出现鼠线的

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呵呵

网友E:
是由于有网络接点没有连接造成的

网友F:
飞线就是没连通

网友G:
啥? 解释下

网友H:
就是没连通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感谢各位解答,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