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flash 类型问题

楼主(2013-01-09):
定义 flash char str[]="welcome";
#include "string.h"
void test()
{
    char l;
   l= strlen((unsigned char*)str);
}
l为什么==0?

网友A:
让我们这些硬件工程师看软件问题真是情何以堪啊。
估计就是代码问题,楼主发到CSDN上去吧。

网友B:
这就是哈佛结构带来的问题了,:lol
不过楼主,我猜你问的是AVR单片机的问题,你放在arm板块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楼上说的对,是用的avr单片机,看来放错了,谢谢,不过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或者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B:
因为在avr单片机中,flash类型的变量在flash中,而(unsigned char *)str 指向的sram空间,所以就出现了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