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AC音频输出采用DMA循环模式问题

楼主(2013-01-09):
这两天因为手头的杂事加上感冒,DAC音频输出的问题放在一边。没有去想。
今天翻看了代码,我发现有几处问题,其实我一直不明白。
方案:因为音频转化为8进制的数据量很大,所以我决定采用DMA方式将音频数据传输到DAC上,再由DAC输出音频,这样节省了占有CPU的资源
结果:从示波器上看到,音频波形是一个类似方形的波形,DAC上输出的声音不是很清晰,有一些嘈杂的声音。
过程:程序解析如下
因为用到DMA,所以根据数据手册采用定时器6,DAC通道1,DMA2的3通道进行实验。
/*定时器6配置-------------------------------------------------------------------------------*/
void TIM6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633;    //根据音频采样率为44.1khz所以定时器设为2.26us触发DMA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6, ENABLE);

/*DAC配置-----------------------------------------------------------------------------*/
void DAC1_Configuration(void)
{
    rw_DAC_CR&=0xe000e000;    //初始化DAC
    rw_DAC_CR|=(0x08<<8);//设置三角波幅值等于3
    rw_DAC_CR&=~(0x03<<6);//关闭波形生成器
    rw_DAC_CR|=(0<<3);//定时器6触发
    rw_DAC_CR|=(1<<2);//DAC通道1触发使能
    rw_DAC_CR|=(0<<1);//开启缓存使能
    rw_DAC_CR|=(1<<0);//开启DAC使能
}

/*DMA2_Channle配置----------------------------------------------------*/
void DMA2_Configuration(void)
{
    rw_DMA2_CCR3&=0xffff8000;//初始化寄存器
    rw_DMA2_CPAR3=0x40007410;
    rw_DMA2_CMAR3=(u32)&sinedata;
    rw_DMA2_CNDTR3=17052;

    rw_DMA2_CCR3|=(0<<14);//启用非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rw_DMA2_CCR3|=(0x03<<12);//设置通道优先级为高
    rw_DMA2_CCR3|=(0x00<<10);//设置存储器数据宽度为8位
    rw_DMA2_CCR3|=(0x00<<8);//设置外设数据宽度为8位
    rw_DMA2_CCR3|=(1<<7);//启动存储器增量模式
    rw_DMA2_CCR3|=(0<<6);//关闭外存储器增量模式
    rw_DMA2_CCR3|=(1<<5);//开启循环模式
    rw_DMA2_CCR3|=(1<<4);//从存储器读取数据
    rw_DMA2_CCR3|=(0<<1);//关闭传输完成中断
    rw_DMA2_CCR3|=(1<<0);//开启DMA2通道三
    rw_DAC_CR|=(1<<12);//开启DAC-》DMA的通道
}

整个配置如上音源文件是我用声音合成软件生成的,但DAC输出的声音不清晰,有杂音。
我试过用tim6中断去做,可是波形只在掉电重启的时候有生成,之后就没有了,这个很奇怪。
所以,我想请教论坛里的前辈们,有没有办法将DAC输出的杂音去掉?我查过百度,没有
相关的资料,请前辈们指教下,如何才能让DAC输出的声音能清晰明朗。

楼主:
自己做个楼。

楼主:
来,大神们,诚信求指教。

网友A:
不知你想达到什么音效效果,实在要求高的话,直接用音频芯片,要求不高的话,何不直接用PWM,用DA处理不用反而效果更差!发音理论上最好是正弦波,实际上用方波也能凑合用,因为音符的差别就是频率的差别,可以参考网上音符频率对照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杂音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用示 波器看下DAC,,或者做一个三角波或正弦波,看波形有没有干扰。至少得先找出干扰源才好排除。。。

网友C:
首先, 我也认为用 DMA  是个很好的方案.
是否可以先验证一下, 杂音是否由 DMA 引起的. 用个两值轮番 DAC, 看看转换精度和时间精度是否足够高
DAC 的数据时间精度要求很高, 所以要求 DMA 的反应足够快, 应该将其优先级设置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想达到什么音效效果,实在要求高的话,直接用音频芯片,要求不高的话,何不直接用PWM,用DA处理不用反 ...

我想达到一个吐字清晰的效果。不伴有杂音的。
谢谢你,我去找找音符频率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杂音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用示 波器看下DAC,,或者做一个三角波或正弦波,看波形有没有干扰。至少 ...

感谢您的回复。
我按照您说的步骤,我从DAC输出稳定电压开始做,然后用DAC输出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没有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 我也认为用 DMA  是个很好的方案.
是否可以先验证一下, 杂音是否由 DMA 引起的. 用个两值轮番 DAC,  ...

版主,按照您的方法,如何才能知道转换精度和时间精度是否足够高呢?接上示波器看DAC输出的幅值么和时间数据间的时间吗?

网友B:
你输出信号的时间间隔是怎么定的?测试的时候能满足你音频输出的频率不?在能满足你输出频率的要求下,去测试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按照您的方法,如何才能知道转换精度和时间精度是否足够高呢?接上示波器看DAC输出的幅值么 ...

用个两值轮番 DAC, 也就是输出三角波.
看看转换精度和时间精度是否足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出信号的时间间隔是怎么定的?测试的时候能满足你音频输出的频率不?在能满足你输出频率的要求下,去测 ...

输出信号的时间间隔由tim6定时器触发dac输出,触发时间设为62.5us,可以满足输出频率。
经过测试,32个数据的正弦波周期由DAC输出正好2ms左右。频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两值轮番 DAC, 也就是输出三角波.
看看转换精度和时间精度是否足够高
...

敬爱的版主,我照您说的采用两个值交替输出,出现的是一个方波。不是三角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敬爱的版主,我照您说的采用两个值交替输出,出现的是一个方波。不是三角波。 ...

哦, 对, 是方波. 呵呵, 我弄错了.
接下来, 就是验证数值一致性和时间间隔的一致性.
特别是时间间隔, 因为杂音也可能是这个因素导致的. 要示波器取一段波形, 一个个地验证.
如果中间夹杂着时间间隔不同的波形,  说明 DMA  的异步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对, 是方波. 呵呵, 我弄错了.
接下来, 就是验证数值一致性和时间间隔的一致性.
特别是时间间隔, 因为 ...

敬爱的版主,经过验证时间间隔一致,没有夹杂着时间间隔不一样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敬爱的版主,经过验证时间间隔一致,没有夹杂着时间间隔不一样的波形。 ...

如果所以波形间隔完全一直, 电平也一致, 那说明 mcu 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是别的问题了.
1. 数字音源的问题, 或者音频经过你的 8 位数字化后, 音源失真.
2. 运放和功放的问题, 还有扬声器, DAC 出来的信号在后级放大引入了噪声和失真.

网友B:
那会不会是你数据源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以波形间隔完全一直, 电平也一致, 那说明 mcu 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是别的问题了.
1. 数字音源的 ...

敬爱的版主,您提的第二点,我可以排除,因为我在DAC输出的部分没有接上放大电路。
您提第一点,我个人觉得有这个可能,虽然声音很嘈杂,但是说的内容还是能听的清楚的。
看来我得换个音源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会不会是你数据源本身的问题了,,

嗯,有可能,我换个音源看看,这次不用合成声音。

网友D:
我也在搞 DAC Wave 声音输出

现在用 TIM3 中断中给 DAC_ch1 喂数据

8K 8位的 Wave 声音 用 LM4890 放大 驱动 0.5w 8 欧喇叭 听起来还可以 有一点点破音

现在倒是想改成 DMA 传输

要用到的  STM32 三个设备 DAC 通道、定时器、DMA通道  组合关系是不是固定的?  TIM3 + DMA1_ch6 + DAC_ch1 搞不定

我用的是固件库,比你这个方便一点点。在这里, 我觉得设备的数据宽度 DAC  应该是固定 32位,如果用 16bit 的音频数据的话 应该选 左对齐

因为 STM32 DAC 只有 12位 左对齐相当于 WAVE_DATA >> 4  后只取高12位

网友E(2013-06-21):
引用 楼主:
嗯,有可能,我换个音源看看,这次不用合成声音。

楼主 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就是DAC转换出的音频信号有杂音。
不过我认为是MCU 的DAC转换问题。
我在软件里把WAVE设置一组固定数据的三角波,输出的波形 在上升部分是阶梯状的,在下降部分是直线状的,整个波形部分都伴随着跳动的杂波。我的转换频率是27K HZ。
不知道换个mcu怎么样?

网友: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量出来是高低不平的方波,放音乐的话噪音非常的大,都快把原本的声音掩盖了。

网友: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播放的是正弦波,从示波器上看,正弦波的特征倒是出来了,但是全是一些方波,每一个值都是有一半的时间区间内是正常的,有一半的时间区间内降到了波谷的地方。

网友F:
信息量好大。。。。。

网友G(2015-01-08):
楼主用的是哪种声音合成软件?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handshake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搞 DAC Wave 声音输出

现在用 TIM3 中断中给 DAC_ch1 喂数据

亲,你好,我最近在弄STM32  DAC实现声音播放,可惜我还是一个新手,只用过DAC的DMA传输数据,声音那方面很多不懂,请问可以共享一下你的程序我参考一下吗?谢谢: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H(2017-04-27):
顶起来,我也准备搞 DAC + WAVE 音频输出...

网友I(2018-03-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