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怎么调用lib库函数呢?

楼主(2013-01-09):
我生成lib文件后,添加到了libraries里,然后在源程序里如何调用呢?格式是什么额
比如头文件是#include “xxx.h”
那lib文件呢。

网友A:
我想这个应该和你调用ti的库是一个概念,包含头文件,工程会在src搜寻.c文件中函数的定义,会在lib库里搜寻函数的定义,只要把lib在选项的路径什么都加对,差不多就可以用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个应该和你调用ti的库是一个概念,包含头文件,工程会在src搜寻.c文件中函数的定义,会在lib库里搜寻 ...

您的意思是不用再专门去写语句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用再专门去写语句了么?

我认为是不要了,你可以试试,这个我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