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C.H和NVIC.H

楼主(2013-01-09):
vi, ic
包含头文件时产生冲突怎么办,就是已经包含了misc.h,再包含nvic.h时,好像提示说,有些变量在这两个文件里面重复定义了

网友A:
是哪些变量呢,楼主能不能把错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些变量呢,楼主能不能把错误贴出来

比如说,#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int32_t)0x08000000)
在两个头文件里面都有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库?怎么会同时有这两个文件

网友B:
如果不出错的话,全部的定义不会重复;
错在哪?文件的版本混乱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B:
所以一定要从官网下载一份最干净的文件包;注意把不相关的都收藏好,特别是新人随便搞例程跑跑;有的例程带的相关文件是几年前的;版本已经不行了;

楼主:
谢谢,应该是文件版本有点混乱了,我去官网看看